天9摇杆回中问题解决,感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2019-12-07):
天9摇杆回中问题

两个摇杆总成100运费15都够得上1/4控价了。解决问题走了不少路,首先时候矫正行程,肯定是没用的,其次用wd40清洁摇杆,电位器部分,效果也不明显,
后来想到回中弹簧问题,但有个问题是,之前弹簧力确实不足,但是正眼看去,摇杆依然能回中。只是电位器未回中。
解决过程:拆,换弹簧,搜遍全网,找到一个

拆的过程中电位器连杆不小心弄断了,而且两个摇杆都断了,尴尬,502固定加热熔加固

楼主:
修复后效果:

总结有两点:1.弹簧回弹,2电位器连杆可能存在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修复后效果:
https://b23.tv/av78340790
总结有两点:1.弹簧回弹,2电位器连杆可能存在虚位

需要注意的,拆水平摇杆时一定注意把电位器排线去掉,然后直着取出来,不然可能弄断连杆。。。。郁闷

楼主:
最后吐槽下,为了一个弹簧还专门买了回中组件。。。。也不知道有没有替换弹簧卖的

楼主:
计划入一个t16飞滑翔机,天9继续战固定翼再次感谢谢谢各位对我上一个帖子的回复感谢

网友A:
这么好的换控机会没有把握好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是摇号杆和电位器连接的小塑料卡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换控机会没有把握好

心想反正死马活马的,拆开看一下什么情况,也算造福小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是摇号杆和电位器连接的小塑料卡断了

嗯是的,我用502固定的,中间空心的地方用热熔填平了,希望没事

网友:
天地飞7一样的问题,有两个通道,回去再拆开控来看看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天9这个毛病很多,我遇到过两次副翼回中问题,一次在保免费给修了,第二次出保修期了,拆了自己修,发现就是摇杆和电位器连接的小塑料卡断了,就是楼主断的那个。往里面灌了点热熔胶修好了。

网友:
”摇杆依然能回中。只是电位器未回中“,我之前也遇到过,也是摇号杆和电位器连接的小塑料卡断了。自己管打了点熔胶修好的。我之前也以为是弹簧和遥感部分的问题。
有可能小塑料已经早已经断了,并不是楼主自己拆的时候弄断的。

网友(2020-06-21):
楼主最后换了弹簧好了?连杆小塑料卡是哪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