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15°,男爵电池要平稳操作30s才可以暴力飞,否则电机直接报警。

楼主(2019-12-07):
问题解决:本以为15°不会低温,结果后来得知是真的低温导致低c的男爵c数下降,飞30+电池温度上升才正常。

飞机亚拓500xt,电调bl80a  原装电机

标定后首飞6s3300mah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接下来上6s2600mah时候,直接报警没有动力急降

思前想后,试试平稳悬停30s-60s再暴力飞,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上机马上暴力,接下来电池就不行,电调直接报警。

可我这里温度才15°啊,3300mah两块电池不存在这个问题,两块2600mah都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转速还没有平稳?但是3300为什么去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3300是80c,2600是50c

网友:
放电能力不足

网友A:
冬天加热到30℃再暴力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加热到30℃再暴力干

可是3300的没问题啊

网友:
把电池放兜里暖一暖试试?

网友:
容量大。放电自然猛一些。  在说哪有50C啊。  2600要是有50C都不会这样

网友B:
c值不够,都知道80c的没问题了,天冷电池放电能力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值不够,都知道80c的没问题了,天冷电池放电能力变低了

我以为零度才会这样子,谁知道15.16°也出现这些情况,而且c数下降得如此厉害。万万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红皮的男爵电池不好吗?

对!

网友:
楼主一开始是用3300电池定速的,换了2600电池,不重新定速可能有影响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一个电调呢

网友D:
冬天,第一个电池,温柔飞,充一次电,第二个电,电池就可以暴力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第一个电池,温柔飞,充一次电,第二个电,电池就可以暴力操了

是的  就这样子

网友E:
2600 飞470桨的500x 偏小,3300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00 飞470桨的500x 偏小,3300的合适

所以每次油门82%飞两分10下来  要是很暴力1分45秒左右   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