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mach3高级的用法,mach3的modbus 功能

楼主(2019-12-07):
mach3是支持modbus rtu的,刚好这几个月有空,就自己做了几个modbus从机,先来说下,这看起来高大上的名字,能干点什么了?
1:适合的功能:增加一般的输入、输出功能;如启动按键,运行,清0,返回机床原点按键等等操作,适合一般功能性;
2:不适合的功能:急停,限位,原点,对刀,等等及时性的功能信号;
3:亮点是可以其它功能:MPG手轮;坐标系显示,主转速度,F进给量,刀号,倍率等等的显示;
对了,这个模块,有一个0-10的模块量输出(控制接变频器),一MPG手轮接口,8个一般开关量输出,8个开关量输入,8个模拟量输入(0-5v)适合用于倍率,MPG切换等
现在先上个视频先,晚上有空再发个贴,有兴趣的请继续关注

网友A:
学习了,玩了几年的穿越机,以前拍的控制板驱动步进电机在没动,我这个小白这两天又开始学了关注中,对了,请教一个问题,几年前从淘宝上拍的无动力主轴当时拍来特别漂亮没仔细研究,前几天拿出来看发现轴向运动有一个毫米左右矿量,就是那一种两面没有盖子的,也看不到预紧螺母的那一种,如果不正常的话怎样打开?请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玩了几年的穿越机,以前拍的控制板驱动步进电机在没动,我这个小白这两天又开始学了关注中,对了, ...

轴向有压盖吧,没有什么保持不轴向走?

网友:
这个两面都直接看到的是轴承,用手捏住头子上下运动可以有一毫米矿量,不会是放了几年里面的弹簧失效了吧?不管了,过两天卖个好一点的,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这种联机的控制器,最后还是脱机控制器真香。。。。虽然功能少,但稳定性真的好,尤其是跑精雕路线,错一个废一块料,搞不好还干废刀,值不当的

网友:
坐等楼主深入介绍

网友B:
用过脱机控制器的简直没法忍mach3那么复杂,设置那么复杂,又要拖着键盘鼠标显示器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脱机控制器的简直没法忍mach3那么复杂,设置那么复杂,又要拖着键盘鼠标显示器那么麻烦

要画图要编程,照样也是摆脱不了电脑

网友C:
楼主快点更新,我想用modbus扩展几个输出输入供电动刀架用,能否指教一下?modbus我完全是白纸,研究几天有点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快点更新,我想用modbus扩展几个输出输入供电动刀架用,能否指教一下?modbus我完全是白纸,研究几天有 ...

哥们,现在没有时间玩这个了,138,0243,7040--方便就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