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模式请教问题

楼主(2019-12-07):
练了几周的模拟器倒飞,今天去实践了一下,亚拓550L高级套装版GPRO陀螺,刚切3D时飞机掉高明显,整体感觉飞起来很软很肉,急加速尾巴还锁不住,看视频别人飞都那么硬,就没敢翻过来,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调机问题?设置问题?有没有大神把你的一般模式和3D模式的两个曲线发出来参考下,谢谢

网友A:
哥们9012你这陀螺仪改淘汰了吧,现在油门都是定速一条直线,螺距就45 度一条斜线

网友B:
油门都是定速一条直线,螺距就45 度一条斜线,好简单。

螺距:

螺距_普通

螺距_3D1和2

油门:

油门_普通

油门_3D1

油门_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9012你这陀螺仪改淘汰了吧,现在油门都是定速一条直线,螺距就45 度一条斜线

现在都用啥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都是定速一条直线,螺距就45 度一条斜线,好简单。

螺距:

感谢分享  这种螺距曲线能好飞吗? 说明书说低点-2度  中点5度  高点11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都用啥陀螺?

k8/neo/mb/金脑这些应该是主流用的最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都是定速一条直线,螺距就45 度一条斜线,好简单。

螺距:

飞旋停也这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这种螺距曲线能好飞吗? 说明书说低点-2度  中点5度  高点11度

每个人的手感不同,按自己的感觉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neo/mb/金脑这些应该是主流用的最多的

那就换mb吧,还带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都是定速一条直线,螺距就45 度一条斜线,好简单。

螺距:

你的总螺距是多少?11、12度吗? 不论什么模式 中点都是0度吗? 那普通模式负螺距不也是11、12度?

网友B:
总螺距是±12度.

不论什么模式, 中点都是0度.

普通模式负螺距也是1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螺距是±12度.

不论什么模式, 中点都是0度.

加大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螺距是±12度.

不论什么模式, 中点都是0度.

那说明书上写的一般模式螺距为-2,5,11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说明书上写的一般模式螺距为-2,5,11呢

那是因为考虑新手,怕你油门控制不好,所以负螺距设置的非常缓和,怕你一紧张收油门太快飞机瞬间拍地上。普通模式一般就是新手飞飞悬停航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考虑新手,怕你油门控制不好,所以负螺距设置的非常缓和,怕你一紧张收油门太快飞机瞬间拍地上。 ...

瞬间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