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版小胖子的装机日志【更新电池安装盒及重心调整】

楼主(2019-12-07):
各位大佬好,这是我第一次发装机贴,本人入魔三年有余,最近执迷于FPV飞行,无奈操机技术不过关,看了唐山版主的新手教学贴,组了个冲浪者练了2个月左右,五边和降落稍微有了些感觉。所以打算再装一架,自然就选择了一代神机小胖。
小胖装机无论国内外都有大量的教程和资料,这次打算综合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硬件及需求,不求快,但求完美,佛系装机一台。开此贴记录,督促自己不要烂尾。装机前做了大量的资料学习及头脑验算,并添置了一台3D打印机,顺便把3D打印的基础知识和3D建模顺便也学习了一下,感觉坑跳的有点大。
打印机购入了一台Anycubic Kossel Liner版的三角洲打印机,便宜好用,建模软件目前正在学习Rhino

update: --12月7日--
【飞行目的】中航程FPV(10-20km左右)
【载机配置】

#说明:
1、数传部分还在考虑是用915系统还是433系统,还在学习资料,控用的是天地飞9一代
2、云台摄像部分还在学习,现在考虑是单轴无刷云台,控制板用退役的F3飞控实现。摄像头及DVR部分还没最终敲定。
2、电机的选择用了个奇怪的朗宇X3108s,严格意义上说,厂家并没有把这只电机放在固定翼分类中,这其实是个多轴用的电机。只是因为零件仓库里面偶然发现了这只全新的电机,查了资料后画了力效图,并对比了国外流行的电装配置丹锂2221,力效及巡航电流都还不错,适合小胖子远航飞行。关键是便宜,双11特价只要50元一只。

【装机关键点】
本次装机参考了国外大神Mark Qvale的4架不同小胖,并将改装件并在其基础上做了适当的修改,力求在美观、性能及易维修上做到平衡。相关的文件本帖一并上传共享。
开箱及常规组装就不写了,主要记录一些关键点及改装件及参数调节等方面,后面再想到啥内容继续补充。
1、GPS的安装位置
很多大神喜欢把GPS安装在机身外面或者机翼上,多数考虑的原因是为了更好的接受信号及防止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信号遮挡的问题我自己测试了一下,窗边隔着玻璃,也可以收到4颗以上卫星,因此EPO材料对信号的衰减应该不至于影响其正常工作。至于干扰的问题,按照Rcgroup上众多电子大神的讨论,结论如下,所以我决定安装在飞控之上,并做了一个安装板替换了原来飞控的上盖。
GPS的频率在1575.42MHz,图传、数传、控都不在其频段上,所以做好供电部分电源滤波后,GPS可以安装在机内的任意部位,唯一要注意的是天线要向上。(from RCgroup)

安装板的源文件共享在这里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4028392

2:电调布局及电机延长线的问题

小胖后置电机的布局,导致电调如果也随着电机后置的话,给维修和散热都带来了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设备舱内中置电调,因此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电机延长线还是电池延长线的问题。之前也发过一篇帖子咨询这个问题,多数大佬认为要延长电机线防止ESC到电池的线发热。最后终于找到了结论,感兴趣的可以看原文(点这里
直接说结论:

ESC到电池的线过长后,会导致2个问题(挂掉ESC的FET或者ESC上爆电容),所以解决办法有2个:
1、延长电机到电调的线
2、电池端并联更大的电容

当然,这两种办法我都会使用,先把电机线延长到了35cm。提示:电机三根线最好能够绑到一起,做绞线也行,并排在一起也行,目的就是让三根线距离不变,这样的干扰最小。

3、电机座的安装及方便维修问题

天捷力原厂的电机配置建议是22系列电机,所以电机座部分设计的使用22系列的十字安装座很方便。但是如果想要装更大的电机,比如35系列的,那么就需要更换十字座。朗宇这颗X3108s由于是给多旋翼设计的,因此电机座的安装间距是16x19 M3,与22系列相同,但是电机比较粗,用22系列的安装座就挡住固定螺丝了,因此需要重新设计十字座。
我是这样做的

还继续保留原来的22系列金属电机座,主要是隔热,中间打印了一个适配圈,再安装到电机底座上,这样只增加了3g的重量,解决了直径较粗的电机无法方便拆装维修的问题。

图纸和打印模型在这里下载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4028368

--update 12月8日--

4、尾橇保护套
原厂的下尾翼用了一块桐木片来保护,这在草降或者意外发生时显然是保护不够的,所以打印了一个尾橇套在泡沫上面,材质上选择了PLA plus,比一般的PLA增加韧性,降低了脆性。

这种全支撑的零件打印起来确实不容易,打印平台的调平及挤出机的参数(主要是回抽速度和回抽距离)需要非常反复调试到精确,浪费了一晚上加上若干耗材以后,终于打印出基本满意的零件了。打印平台的调平在不移动打印机的情况下,可以长期维持,但是由于耗材的不同,打印温度和回抽参数就有多种变化了,长期打印,最好能选择一个品牌(配方)的材料。

--明天继续更--

-----update 2020-02-14
转眼2020年了,3D打印机耗费了我差不多2个月的学习时间,好在终于可以能打印出非常精确的模型了。关于打印机的调校问题,自己现在也有点心得了(只针对Delta结构机型和Simplify3D切片软件),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5、电池盒及重心调整片
在我的上一架飞机(天捷力的冲浪者)中,电池的安装及重心调节是用的魔术贴,优点就是操作简单方便,缺点嘛,不够美观而且每次换电池就需要重新撕下来再贴,重心位置会有不同,而且魔术贴的耐久度(黏胶)也比较一般。所以重新设计了一个电池盒以及底座。底座粘到机身后,上面有7个定位孔,固定电池及随意调整重心,非常美观而且方便。
由于我有很多块自组的4S2P 18650电池,所以电池盒就按照这个尺寸设计的。
整套电池盒及垫板+螺母的重量是38g,使用PLA材料,25%填充率打印。

底板上嵌入了7颗M3的螺帽,这个在打印的时候需要打印到指定层高(我的模型设计的是3.5mm)之后,暂停,把螺帽放进去之后,再继续打印,螺帽上面的部分会越来越小,这样螺帽就固定在底板上面了,不用黏胶。
在S3D切片软件中演示一下

惯例,电池盒模型上传到Thingiveres,同时附上源文件,使用Rhino 5.0制作,大家可以自行修改不同的电池盒尺寸及增加或减少重心调整螺帽的多少。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4161864

楼主:
-------二楼占位-------

网友:
感觉楼主一次跳坑比较严重啊,首先航模坑!其次FPV坑,最后3D打印坑,都是最大的坑!敢问楼主有几座矿?不然难以翻身了!

网友:
但个人还在支持楼主的,多学多问!

网友:
难得还有模友肯认真发贴,点赞

网友:
准备充分,思路清晰,看起来赏心悦目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
好帖子,图文并茂,静候后续精彩结尾。

网友:
远航是设备,技术,经验的集成,外加装机环节的细心,以及循序渐进才能做成,否则既损失惨重,还打击信心!供参考!

网友:
围观  前排挤挤//

网友:
可以用915

网友:
楼主不错,做的挺详细的,按照步骤来,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
又是一个精装党

网友:
一步不行就炸鸡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任性

网友:
楼主加油!图文并茂,资料详尽!好样的

网友A:
延长电机线还是延长电池线的问题我认为毫无意义
原帖的论点是输入线的电感在电调三相半桥开关期间会产生电压尖峰击穿mos
而电机端设计上就考虑到电机电感的问题,再串联一个小的导线电感也没问题
理论上确实如此
但是以航模这种大线径短线长的电线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电调自带的电容完全能处理这种尖峰
延长电池端的线还能省一根线的重量
而且在电池端并联更大的电容也没什么卵用
该并的地方是电调端,也就是导线寄生电感之后
或者并联tvs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长电机线还是延长电池线的问题我认为毫无意义
原帖的论点是输入线的电感在电调三相半桥开关期间会产生电 ...

这块知识我还不太理解,先补补基础课。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