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9-12-08):
模友们帮忙看一下这个480的飞机用之前450的易碎臂装上之后十字盘拉杆呈“八”字形,这个是应该换舵机臂还是十字盘球头?

网友A:
球头装反了,放另一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装反了,放另一侧!

试过了,也是八字,没有这个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是八字,没有这个厉害

有一点没关系,太大不行

网友:
这是设计问题。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时,用舵机行程把十字盘调平就行。

网友B:
这种设计,球头放内放外都是斜的。只要上下总距一样就可以。

网友:
空间限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球头放内放外都是斜的。只要上下总距一样就可以。

我比了一下感觉换长一点的舵机臂会好点,但是215的舵机臂长一点的好像不好买

网友:
我的450l也是这个问题,挺坑爹的
容易导致三个臂()不平衡需要校正

网友C:
还能见到田刚450的机身,斜盘球头需要换450L那种加长的了!

网友:
田刚480,做工糙了点,细细琢磨下的话,机子挺不错的。
用长球头杆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见到田刚450的机身,斜盘球头需要换450L那种加长的了!

我用长球头比了一下,装上长球头歪的更厉害,用长舵机臂比着正好,就是215带的舵机臂都找不到了

网友D:
压箱底很多年的玩意了,不能完全调平,但比你图片上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箱底很多年的玩意了,不能完全调平,但比你图片上的好很多

这样看确实好多了,舵机臂还是普通的易碎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长球头比了一下,装上长球头歪的更厉害,用长舵机臂比着正好,就是215带的舵机臂都找不到了

长球头不是说的舵机臂,而是说的十字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看确实好多了,舵机臂还是普通的易碎臂?

普通的,215好像没易碎臂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长球头比了一下,装上长球头歪的更厉害,用长舵机臂比着正好,就是215带的舵机臂都找不到了

我明明说的是斜盘球头,没说舵机球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215好像没易碎臂把

215有易碎臂的,飞越橙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215好像没易碎臂把

成色蓝色都有易碎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明说的是斜盘球头,没说舵机球头啊!

我就是找到加长球头在十字盘上比的

网友:
那如果你觉得还不行,只好自己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