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图传与摄像头的接线示意图

楼主(2019-12-08):
  如题,其实,我大概知道摄像头的黄线连图传,红黑连电源,图传供电,我不需要连osd,但有没有好心人给我一张摄像头与图传的实物示意图,不胜感谢!

网友A:
照你那么说的连就行啊。

网友B:
摄像头三根线,红电源正极,黑,电源负极,黄,摄像头信号输出线(输出画面给图传,同样图传也有一根黄线,你可以把这两根黄线接一起,或者你也可以接到飞控上,一般你买的哪家的飞控,那这家飞控的官网上有有接线示意图,可以自己去下载看看

网友C:
红正黑负,video线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三根线,红电源正极,黑,电源负极,黄,摄像头信号输出线(输出画面给图传,同样图传也有一根黄线, ...

ok的,我在某宝上买了跟图传ts5823的连接线,红黑黄直连摄像头,另外红黑连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那么说的连就行啊。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正黑负,video线对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三根线,红电源正极,黑,电源负极,黄,摄像头信号输出线(输出画面给图传,同样图传也有一根黄线, ...

  你好,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得,注意正负极别接反就行

网友(2020-05-08):
借楼问一下,摄像头的电源线要接到电池上吗?还是先接到图传发射模块上,再一起接电池?

网友:
这么接就行,注意别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