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700的尾传动轴两端接头如何拆开

楼主(2019-12-08):
亚拓700尾巴震动较大,垂尾下面都摆出来影子了,哈哈,之前也没管过,就那么飞了四五百起落。

最近琢磨了一下,发现尾传动轴只有两颗轴承支承,而logo 700则有四颗轴承,小弟寻思着要是能给亚拓700的尾传动轴也改成四颗轴承的话,会不会效果好一些呢。

拆开了尾传动轴一看,两端连接处还有加固的环,根本不可能把原来的轴承拿下来,也不可能加新轴承上去。

仔细看了下,发现那个加固环好像是用胶粘上去的,但我不确定是什么胶水,也不知道要如何拆开,麻烦知道的大佬说下,这个要如何拆开呢?多谢!

网友A:
万一是 尾桨不平衡呢?

网友B:
真佩服你们这些几百起落不炸机的大神,我超不过几个起落就浪炸了。

网友C:
多数厂家尾传轴都是用螺杆固定。这样就很方便

网友D:
你试试拿个kbar测这个机子振动值,我感觉700用两个轴承应该够了,肯定是哪块有不平衡导致的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是 尾桨不平衡呢?

应该不是桨的原因,自从装好就一直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你们这些几百起落不炸机的大神,我超不过几个起落就浪炸了。

小炸过3次呢

第一次,好盈130A电调烧了,直接空中断电,好在落地姿态较好,且高度2m左右恰到好处,只坏了大小桨和脚架。

第二次,亚拓电机磁钢脱落,震动巨大无比,Kbar直接振傻,空中自己打俯仰舵,赶紧切熄火,也是只坏了大小桨。

第三次,天太冷,接收机和陀螺仪的信号线突然接触不良,切熄火,只坏大小桨。

顺道说一句,由于飞行起落数较多,所以横轴主轴都换过了,全鸡轴承也换过了,球头扣也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厂家尾传轴都是用螺杆固定。这样就很方便

logo是这样的设计,亚拓是直接给你粘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拿个kbar测这个机子振动值,我感觉700用两个轴承应该够了,肯定是哪块有不平衡导致的振动的

震动测试过,把大小桨拆了,空转测试,手摸陀螺仪毫无震动,只是尾管越往后震动越大了。。。

Kbar的测试值还OK的。

楼主:
其实振动还好,只是在垂尾的下面能看到幅值很小的高频振动,拆了主桨尾桨用手摸尾管倒也能容忍,只是个人有点强迫症,想把振动调到比较小,所以想多加几颗支撑轴承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
我发现亚拓尾传轴的材质比较软。会有轻微变形歪曲。多放几个有可能会好。根本上解决还是换尾传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亚拓尾传轴的材质比较软。会有轻微变形歪曲。多放几个有可能会好。根本上解决还是换尾传轴。

多谢,就这么凑合着飞吧,懒得折腾了。

从450一路飞到700,发现或多或少都有些垂尾振动的问题,可能本身就这样子吧。

网友:
k8怎么测震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