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飞控

楼主(2019-12-08):
这个已经是第二个了、第一个手里没有适合的飞机出掉、现在弄了一个X3决定再买一个、可是到手之后上面有灰、理论上讲不应该啊、我的好奇心又上来了、拆开、随便看看啥样

官方自带固定JPS的东子、还是一样的粗糙、

飞机不说了、大家自己看吧、就这些东西

中间的黑快就是厂家说的什么独立悬浮、在侧面看终于明白了、就是把有2块胶、把设备粘在中间了、

电路板焊接的好丑、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看来看去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只感觉这个壳子做工挺好、

网友:
和我金脑一样的做工,简直了。哈哈哈

这个飞控能玩3D吗?  是不是有救机?

网友:
super X2主控里面也一个软排线连接的东东,不知道是啥

网友A:
这是另外一个KBAR节奏!300有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另外一个KBAR节奏!300有意~

300能买得到非开源带GPS的自驾直升机飞控你有多少我买多少

网友:
主控好像是STM32F4,介绍说不是APM或者PIX固件,感觉很有可能就是优化了下PIX的UI和参数设置做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0能买得到非开源带GPS的自驾直升机飞控你有多少我买多少

没有恶意哈,这个飞控很棒!担心很快被拷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恶意哈,这个飞控很棒!担心很快被拷贝而已…

有拷贝了更好。。这样飞控的价格就下来了。。能选择的也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恶意哈,这个飞控很棒!担心很快被拷贝而已…

基本没可能,我认识几个开发消防和农业直升机飞控的,都说这块不好搞,投入很大利润很低。现在就算在行业应用上基本上没人用直升机,维护太麻烦了,直升机的舵机比多旋翼更电机容易出毛病,旋翼头和尾桨机械结构又复杂又金贵又容易磨损,油机要带着一箱汽油在空中飞还要在仓库储备着汽油都是大隐患,公安消防那边都不同意用油机,就农业还会用下

网友:
焊完之后没有用洗板剂把多余的焊油洗掉,看着有点脏差,但是看焊点是饱满圆润的,应该不会像金脑那样脱焊

网友:
中文,好评,我最讨厌的就是在中国销售却搞洋文的

网友C:
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网友:
求飞行视频

网友:
手感咋样,3D咋样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这么说?这货锁尾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0-03-01):
请教一下,这个H1飞控可以连接JR接收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