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7+RF207S接收机 在wbus模式下无失控保护

楼主(2019-12-09):
一年多没玩航模,近期重拾。 由于之前用的X9D已战斗成色。 开关断了不少。
索性买个新控得了。 简单浏览后 感觉ET07不错 中文彩屏 界面友好 支持wbus+ppm
我主要玩固定翼FPV   到手用来装了新版切糕U6飞控,wbus模式连接了飞控
在正确设置失控保护的情况下,在遥控器关控后 所有通道均未任何变化。
(比如我5通 襟翼通道设置了失控后打到-100,遥控有信号的时候襟翼的通道是0,关控后接收机应该属于-100的预设失控值 但是 关控未有任何变化 )
多次研究说明书后未成功设置失控保护,
模式换成PPM后 失控保护正常,但通道有虚位(比如遥控器的通道监视器看升降舵在中位,而飞控识别的信号升降舵略微下拉,wsbus模式无此问题)
和飞控厂商沟通后 飞控厂商告知,wsbus模式失控保护原理应该和PWM和PPM原理一样,都是接收机识别到失控后 指定通道输出预设值。
和所用模式几乎无关。
然后我用某充电器带的接收机测试功能 测试接收机 。 发现关控后 设置了失控保护的通道舵量也没有任何变化 但测试仪会读取到失控,但,这有什么用呢?

1、我是一个六年的模友,失控保护设置绝对没问题。 失控保护在PPM下正常。 wbus设置什么都是失控保持,通道无变化。
2、由于我主要飞固定翼 也不玩3D 所以这次我选择这个遥控器够我用了。
3、发射机及接收机固件已经是官网最新, 遥控器固件1.3x 接收机固件2.0

网友A:
sbus一般是用失控标识来指示是否失控,飞控识别以后执行飞控上设置的失控保护。

网友:
我用老版的天地飞一直很好用,新版的不敢入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bus一般是用失控标识来指示是否失控,飞控识别以后执行飞控上设置的失控保护。

是的,要么通过飞控端实现,要么通过sbus舵机实现,普通舵机无法解析这个失控标志位。

网友:
天地飞ET12也有同样问题,用9通接收机WBUS 模式飞直机失控油门电机还在那转,想起来都怕,后来老老实实换成普通模式,失控保护才正常。不过201wbus接收机失控保护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一般是用失控标识来指示是否失控,飞控识别以后执行飞控上设置的失控保护。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我的接收机测试仪可以收到失控指令 但通道位置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么通过飞控端实现,要么通过sbus舵机实现,普通舵机无法解析这个失控标志位。

可能是部分飞控或者陀螺仪无法识别失控标识。  但为什么不能双重安全呢  就是失控后输出的通道位置也是预设的失控值。

网友:
现在遥控眼花缭乱的现在世面上的控太多了,好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部分飞控或者陀螺仪无法识别失控标识。  但为什么不能双重安全呢  就是失控后输出的通道位置也是预 ...

协议上的问题吧,如果是自家协议的话,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