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一个杂交的MCPX有些问题要求助大家

楼主(2019-12-10):
用一个进口杂物家的MCPX主板,三个平政支持地平线线序的小舵机,加一个澄星6050的机架,搞了一个杂交的小机。
第一、前边的舵机要改反向。电位器上最外边两根线换下,电机线也两根线换一下,就改好反向了,记住是同时都换,否则一上电电位器就会烧得!有点麻烦改反向,这点要赞一下伟 力, 主板自动调整需要的舵机反向。
第二、我用的华坑D7E对上频了,主板也竖起来了,可是在控里1  2   3    4    5    6通道该怎么样设置?
现在的情况是 推油主  尾电机都转,左拉副翼   上推升降   主尾电机都转。这是什么原因?
有朋友说不需要特别混控。
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升降,四通道方向,五通道不用,六通道螺距
这个五通道不用怎么在D7E控里设置。我用的固件是G大的4.0 固件。
请哥哥们、大佬们、大神们指导,非常感谢。
下面是SUVSUV大大的贴子,我把图换过来了。他在N年前就已经改成功了。厉害。他没有改舵机反向,只是把舵机调了一个头,转了180度。

楼主:
我后来又试了一下,不用混控,就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升降,四通道方向,五通道不用,六通道螺距对上频后能正常飞行。
但总是一会能对频,一会又不能对频了。有空了,刷D7E的官方5.0固件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又试了一下,不用混控,就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升降,四通道方向,五通道不用,六通道螺距 ...

大神,舵机要改线吗??求科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又试了一下,不用混控,就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升降,四通道方向,五通道不用,六通道螺距 ...

发几张鸡鸡改好的图片来看看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几张鸡鸡改好的图片来看看啊楼主、

舵机不用改线,我买的舵机就支持地平线1.0接口的。而且线序相同这种舵机可以直接用。首先想办法把主板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