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g舵机抖舵怎么办

楼主(2019-12-09):
买的FMS的80mm F/A18-D,飞了很久炸机了,换了机身和一些配件.调试的时候发现平尾舵机有问题于是购买了新的13g平尾舵机(正反两个)
拿回来装机的时候发现正向舵机一切正常,但是反向舵机那个在慢速动摇杆的时候会出现跳舵的情况。
后来做了以下实验:
实验环境: futaba 18sz ,行货7008,FMS 100A电调,飞翼130A电调(外置bec),延长线1.4米
实验结果:
100A电调 1.4米延长线        跳
100A电调 80厘米延长线     跳
100A电调 60里面延长线     不跳
100A电调 舵机直插接收机  不跳
130A电调 1.4米延长线        跳
130A电调 舵机直插接收机  不跳

实验结论:延长线太长导致舵机接收不稳定?

今天再用万用表测测电压降了多少。
不知道有没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正向舵机就是没问题的?
该如何解决喃?这款飞机的接收机在最前面,不像其他飞机在中部,延长线就有这么长。
还望各位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LZ蛮有科学精神的。
跳舵一般认为电位器油污或者电位器碳膜磨损,要么传动齿虚位,很少想到延长线压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蛮有科学精神的。
跳舵一般认为电位器油污或者电位器碳膜磨损,要么传动齿虚位,很少想到延长线压降问题 ...

是的'我问了fms售后也这么说'干扰呀'电压低'阻力大'等等

网友A:
压降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搭在舵机端然后做大负荷打舵动作看电压变化。如果怀疑高频干扰,在靠近电调和接收的地方用锡纸包一下舵机线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降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搭在舵机端然后做大负荷打舵动作看电压变化。如果怀疑高频干扰,在靠近电调和接收的 ...

谁家里常备示波器呀

网友:
若是怀疑线上电阻大,可在尽量靠近舵机的位置的电源线的5V与GND之间并联一个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与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一个“坏”的舵机还不如重新换一个好的舵机,质量有保障不说,也不用去找客服扯皮。有信誉的商家直接一句话:寄回来,我包邮。

网友:
换了吧
舵机线是平行的还是麻花线?麻花线应该不存在这样子的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降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搭在舵机端然后做大负荷打舵动作看电压变化。如果怀疑高频干扰,在靠近电调和接收的 ...

怀疑干扰的话,可以用屏蔽线试试。如果是怀疑压降的话,可以加粗导线试试,或者用线阻小的优质线。

网友(2020-09-03):
不是干扰,是线阻大,到舵机的电压太低了。

网友:
不是干扰,是线阻大,到舵机的电压太低了。换换大点儿的独立的BEC试试。

网友B:
给舵机单独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舵机单独供电试试

试过了,应该就是延长线的压降太大了。

网友:
我以前装飞越450pro直升机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就是舵机延长线所致,空中会抖舵,拆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