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TON固定翼试飞成功

楼主(2019-12-09):
    历时2个月的时间,从构思、模拟、画图、排版、组装,终于在12月8日第二次试飞成功。
第一次试飞飞行了15米后坠地,第二次试飞飞了1分钟降落检查,最后发现第一次试飞不成功的重要简单原因:V型尾翼控制左右转弯的舵面设置反了,导致机身右倾加速进入人为的螺旋坠地,原来一直习惯于用传统的垂直水平尾翼来控制的,新型的V型尾翼不熟悉导致首飞失败。
    试飞了一块电池,非常飘,感觉很好,比第一架做的滑翔机好。这也是得益于使用了AG35的翼型,超高的升阻比,就算加上一些制作上的缺陷,整体上做出来的XITON飞机滑翔性能还是不错。
    下面说下主要参数:翼展:1.75米;翼型:AG35;机翼四段拆分;V型尾翼;外翼采用副翼,根据个人喜好可以设置为副翼/翼襟混控。
     翼型采用AG35的主要原因是AG35的整体比较厚,制作起来比较方便,机翼的强度很容易保证,升力高,阻力小,对比了SD7032/AG系列/S3021/HN系列翼型,最终从轻木组装的难度、翼型的准确度和机翼的强度考虑,选用了AG35。

    尾翼部分采用了V型尾翼,相对从阻力上来说比垂直水平尾翼要来的小那么一点点,制作起来简单的多。先尝试用一下再说,反正尾翼修改起来非常简单。
    尾管使用的是碳纤维管,结构简单,重量轻,简洁,就是要加固定舵面钢丝的组件,增加了一定的阻力,不是那么好。
    蒙皮采用的机身白色、中端机翼黄色、外端机翼红色,骚气一点,到天上就真的不好看到了,不知道什么颜色在天上辨识度高一点。
    电装采用2212电机KV1000左右,桨8060,30A电调,2200MAH3S电池,四通接收机,四个9G辉盛舵机,没有好舵机,就用6元一个的舵机凑合用吧。整机重量650G左右。
    试飞中存在的问题:
      1、机翼结构过强,感觉没有必要有事轻木蒙前缘,又是翼肋斜拉的,虽然对制作中保持翼型的准确度有帮助。
      2、机翼与机身的连接机构是3mm层板做的,轻度非常高,这就导致如果降落没有控制好,容易撕裂层板或机翼,对于新手来说操作要求比较高,这个问题好像在任何机飞机上都存在,所以后面再改个使用橡皮筋固定机翼的,就不怕强强相碰,必有一伤的问题,同时也就增加了一部分橡皮筋的阻力。
      3、机翼结构做成四段的感觉没有什么用呀,三段的就行了。中间的完全就可以粘合在一起。
      4、飞机的外翼上返3度,上返角比较小,主要是想增加操作性,为了降低操作的难度,可以调整到5-6度左右。这个要后期再改进。

网友A:
硬核,v尾调反是很多第一次接触v尾的例行操作

网友B:
机翼抗冲击是否可以用尼龙螺栓来做?阻力小 遇到冲击时螺母剪断吸收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核,v尾调反是很多第一次接触v尾的例行操作

吃了大亏了,反向操作,直接螺旋坠地,一度怀疑设计存在重大问题,还好只飞了5米高就掉下来了,没有摔坏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抗冲击是否可以用尼龙螺栓来做?阻力小 遇到冲击时螺母剪断吸收能量

原来计划就用尼龙螺丝的,但是最后嫌麻烦,机翼前段也要开孔加固定座,感觉做起来麻烦就没有采用了,现在想来还是可以用尼龙落实试一下的。

网友C:
好   如果用10寸桨 效率会高点 噪音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   如果用10寸桨 效率会高点 噪音会小点

手上没有10寸桨,最大的也就是9寸的,后面换了试一试。

网友D:
这个飞的时间很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的时间很长吧

还没有长时间飞行过,本周末去试一试。试飞的时候挺飘的。

网友:
DW Hobby 每月优惠
1800mm翼展大J3现做活动,八三折限时售卖,你想得到它吗?
请点击→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8830338443.66.1fa5735d0FA1v5&id=573139474537

网友E(2020-02-28):
终于找到你这篇帖,楼主手工可以,不过轻度确实过剩了一点,再就是请教一下各种翼型,有没有一个表格讲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找到你这篇帖,楼主手工可以,不过轻度确实过剩了一点,再就是请教一下各种翼型,有没有一个表格讲解啊

都是在XFLR5里面做的翼型分析,看数据。我也不精通这个,只是学了皮毛,就用上了。

网友F(2021-02-15):
请教下proil导出ag翼型dat,有300多个点,导入xfrt5好像识别不了,这个如何是好

楼主(2021-11-04):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proil导出ag翼型dat,有300多个点,导入xfrt5好像识别不了,这个如何是好

这个应该不存在呀。我还没有遇到过。不知如何处理呀。

网友G:
机翼翼形怎么设计的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翼翼形怎么设计的叻?

根据飞机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翼型,不行就调整下翼型形状,使得升力阻力符合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