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拉码遥控器对频

楼主(2019-12-09):
本人10年前买的Esky大拉码最近拿出来玩 我发现通电后接收机红等慢闪无反应什么情况? 是要重新对频吗? 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该如何弄谢谢。遥控器电池满电 左下角那个Led红灯不太亮 我

楼主:
这种接收机是Esky6通道单独接收机 通电后红灯满闪 !是要用对频线对频吗?  现在厂家也找不到了, 网上那个深圳航天虹手机号是个女的现在是个人的号码了。郁闷😒

网友:
esky都倒了吧

网友A:
ESKY当前是忠达模型旗下三品牌之一。
大拉玛已经停产多年。
楼主大拉玛保存10年,也是资深模友。
印象中,接收机慢闪是提示没有收到遥控过来的信号,需要重新对频。
对频方法:(遥控器关机)接收机通电,按住接收机对码按钮不放,同时遥控器通电,松开接收机对频按钮即可。
请参考随飞机包装中的说明书。
另外,以前ESKY的销售公司“航天虹”于2016年底关闭,当前ESKY没有做零售,都是渠道出去。当前ESKY整机产品包装盒上都有售后二维码,可扫码联系售后。

P.S.  大拉玛10年没动,不排除部分减震硅胶/橡胶已经老化,注意排震。
       ESKY拉玛系列停产多年,目前已经没有提供配件,部分分销商可能手里有存货,喜欢折腾的话,可能配件要花点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当前是忠达模型旗下三品牌之一。
大拉玛已经停产多年。
楼主大拉玛保存10年,也是资深模友。

谢谢楼上朋友,一会我去按你说的弄一下看看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当前是忠达模型旗下三品牌之一。
大拉玛已经停产多年。
楼主大拉玛保存10年,也是资深模友。

热心坛友,赞一个

楼主:
就这样玩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