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150X 什么情况

楼主(2019-12-09):
新搞了架150X  ,这飞机的6轴模式要搞死人啊。一电一调吗?第一电加速计调好,换第二电就又往后大幅度的跑,右手顶着杆才能停住飞机。这是什么情况?还有就是满电跑,电池飞了30秒左右就好点,有大神知道吗?指导下啊。

网友A:
看来还是M2省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M2省心点

这俩飞机就没可比性,150就占了个小,剩下完败

楼主:
150头轻尾重,带着头罩调好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M2省心点

新手,正在纠结m2和150x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头轻尾重,带着头罩调好了不少

您好,请问这两款哪个更适合零基础的新手购买,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这两款哪个更适合零基础的新手购买,多谢

这两都不适合零基础的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都不适合零基础的新手

多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M2省心点

M2的六轴模式下会有漂移状况吗?我看好多陀螺仪在六轴模式下在在俯仰轴或横滚轴上都会有比较严重的漂移现象。我自己用的是小金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的六轴模式下会有漂移状况吗?我看好多陀螺仪在六轴模式下在在俯仰轴或横滚轴上都会有比较严重的漂移现 ...

我的有点平尾的右平移,我好了还好

网友D:
150x是比较难调,我调自稳也调了2天才算调好,之前有轻微的抖动,怎么调也调不好,后来升级最新版本的固件就好了,说不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x是比较难调,我调自稳也调了2天才算调好,之前有轻微的抖动,怎么调也调不好,后来升级最新版本的固件 ...

那我也试下,我的150前几天刚买的,固件应该是最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