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P地面站升级后全部参数表的说明和单位没了

楼主(2019-12-09):
这个没有参数和单位都不敢改了

如图

如图

楼主:
你们都没有升级吗

网友:
卸载,删除安装文件夹,再重新用官网的 .exe 文件安装试试呢?

网友:
这个参数表是给飞控用的,不是本身地面站的啊,你去看看地面站的软件设置,应该是在那里,或者直接重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没有升级吗

俺 最讨厌升级 电脑软件,地面站升级之后

就无法在 Windows XP 中运行了 。请问能用的
最高版本是多少 ??这些软件也不做个标注。。

——————————————————————
还有那些 自我感觉良好的 银行网银软件 也胡乱升级

升级之后 Windows XP 也无法运行了,于是俺就停止
了使用该银行的 网银国际电汇业务,一笔单手续费
150元 哦。该银行 估计 永远都 失去这 N 笔收入了。
——————————————————————
其实这些软件升级,原本都是可以兼顾 Windows XP 的
但是:他们故意在 编译的时候 不照顾 Windows XP 。。

网友:
现在正常了,你在升级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