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 虎式坦克 改炮管伸缩成功

楼主(2019-12-09):
      双11收的一台6.0S主控的恒龙 虎式坦克 。操控各方面均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基本能达到模型水平。就是炮管由于兼容打蛋波箱,主控本身就不具备伸缩控制功能了。这个就只有自己改了。
先准备了3套解决方案,对比下来最简单方便的就是采用电磁铁的方式,更简便,经济。闲话不多扯了,直接上图,大家一看就懂。

当然打蛋功能是废除了

楼主:
再上段视频瞧瞧

网友:
要是能慢点伸缩就更像了。

网友:
看着质量还算结实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啥?你炮管既然可以伸缩的,直接买个恒龙打弹带伸缩版本的打弹波箱不就得了?自己做个铁片拉炮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啥?你炮管既然可以伸缩的,直接买个恒龙打弹带伸缩版本的打弹波箱不就得了?自己做个铁片拉炮 ...

恒龙打弹带伸缩版本的打弹波箱工作模式是反向的。炮管循环完一周后才响炮声和车身后坐力

网友:
哦,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这个方案简单可以。恒龙的打蛋伸缩我做过,很简单,只是打炮是反着的伸缩,先慢后快,这样开炮也是绝无仅有。

网友B:
目测,好像是通过电磁推拉实现的!

网友C:
打弹怎么废了?,边上用电磨磨出一条道,给拉杆走,后面粘一个舵机上去,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弹怎么废了?,边上用电磨磨出一条道,给拉杆走,后面粘一个舵机上去,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干的

因为从不玩这种弱鸡的BB所以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好像是通过电磁推拉实现的!

对,淘宝上买的6v电磁铁模块

网友D:
关键怎么做啊,你没个制作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怎么做啊,你没个制作过程啊

改造过程简单,上面的图片看完后就能清楚个123,总之把原装波箱拆了,电磁铁放在活塞位置,然后用酸奶吸管连接伸缩炮管就完事。最后电磁铁接在波箱电机的电线上即可。整个过程40分钟可完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造过程简单,上面的图片看完后就能清楚个123,总之把原装波箱拆了,电磁铁放在活塞位置,然后用酸奶吸 ...

时间久了不会烧打弹的哪路输出吗?7.4V接6V设备,有风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久了不会烧打弹的哪路输出吗?7.4V接6V设备,有风险吧

只是瞬时电压,根本没有风险。再说电磁铁只是一个铜线圈,多1V的电压,并不会烧

网友(2020-05-29):
学习了,最近也在考虑用恒龙的板子搞炮管复进,多谢楼主提供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造过程简单,上面的图片看完后就能清楚个123,总之把原装波箱拆了,电磁铁放在活塞位置,然后用酸奶吸 ...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恒龙的打蛋波箱有两路线 一路电机  一路是个类似触控开关的东西 我尝试把这个触控开关线从主板拔下来后 再开炮的话 打蛋波箱会一直转往复运动不停  如果电磁铁接到原波箱位置的话 会不会导致电磁铁一直有磁性啊 这样炮管一直伸缩不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恒龙的打蛋波箱有两路线 一路电机  一路是个类似触控开关的东西 我尝试把这个触控开关线 ...

触控开关短接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控开关短接即可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