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厘米手抛,改双发8520差速,爽飞一下午视频

楼主(2019-12-09):
可以空中机动,先看视频

再上照片

做法:
割开
掏空
副翼处切个小口粘上8520直推55mm桨
电机朝后略微翘起调整推力线
差速接收粘在机翼底面
机翼底部粘块板加强下
上一个直线舵机,粘在机翼背面
机身尾部用铁丝烧红通一个孔,走平尾拉杆
头部放600mah电池,重心刚刚好,飞行时间也够长
起飞全重67克
完工。

整机只有一个升降舵机,简单实在。用dsm2 双路6A差速接收,两个电机一个赛一个响,挺带感。

空中还能做做动作

网友:
好有创造力

网友:
做的不错,不过电机的安装这个需要根据经验调整,不然推力会受影响啊,不晓得新手可以搞定不?

网友:
都流行改手抛机了呢

网友:
场地越来越小,感觉手抛机和水机这2条路是对的···

楼主:
关键是手抛机便宜,随便炸了不心疼啊,飞起来放的开

网友A:
蓝色飞机是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飞机是哪一款

是地平线 yak 54   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飞机是哪一款

我bilibili上有试飞视频

网友B:
楼主操机技术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操机技术真好

哈哈,第一次有人夸奖

网友C:
这个差速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差速怎么调?

接收板自带的差速与方向舵联动,用方向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C(2020-01-14):
引用 楼主:
接收板自带的差速与方向舵联动,用方向通道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就直接把电调的信号线接到方向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就直接把电调的信号线接到方向舵上?

不是,我的简单,接收集成了两个电调,自己就带差速,什么也不用设置

网友:
那个纯白色的飞机是什么,淘宝怎么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简单,接收集成了两个电调,自己就带差速,什么也不用设置

嗯,好的,谢谢
我说的那种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简单,接收集成了两个电调,自己就带差速,什么也不用设置

嗯,好的谢谢
我刚说的那种也可以吧?

网友(2020-07-15):
双电机在机翼前面是同时转动向机身,那在机翼后面转动方向是不是同向就可以,还是都转向机身或向外

网友:
这种接收叫啥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