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拆700尾伞齿轴承的工具

楼主(2019-12-10):
如图所示,就是这个,马云家里都没得卖了,哪位大佬知道购买方式,麻烦告知一声,多谢。

毕竟,每次用手掰确实挺伤的,而且还没工具安装得到位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玩意,也能很快拆装伞齿轴承,把它放冰箱冷冻一会,就会有惊喜

卧槽,好主意啊,我咋没想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时候只需把伞齿冷冻,就行了,你会发现很好推进去

多谢,顺道问一下,伞齿用久了变瓢了是咋回事啊?

网友:
这个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瓢了,是啥意思啊?

感觉伞齿装上后,慢慢滴旋转,发现不是轴对称的,稍微有些歪斜,不知道是加工问题,还是安装问题,但是飞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心里总是有些膈应~

网友B:
二楼太聪明了,前几天拆M2大桨夹轴承,无论如何弄不出来,今晚试一试

网友C:
反正亚拓的原装轴承,一般到手了都要换掉的,尤其是这个伞齿轴承,里面的珠子数量都比进口NMB的少,好担心飞飞就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亚拓的原装轴承,一般到手了都要换掉的,尤其是这个伞齿轴承,里面的珠子数量都比进口NMB的少,好担心 ...

确实如此,我亚拓500的伞齿轴承就飞爆过,后来换了别的轴承,发现珠子确实比原厂的要多出来不少,飞起来也安心多了~

网友:
500x 有人把伞齿轴承飞爆的

所以现在皮带直驱很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太聪明了,前几天拆M2大桨夹轴承,无论如何弄不出来,今晚试一试

金属桨夹的可以加热脱轴承。铝的热膨胀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