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了这个固件后真是头大啊

楼主(2019-12-10):
还是觉得7e G大神那款固件 设置简单明了啊。这到底要怎么设置?比如我想把副翼和升降对调 要怎么设置  求指教  先谢谢了

完全不解啊

网友:
选择普通模式比较好设置

网友A:
在模型设置里的界面设置选择标准模式。具体可以看说明书,网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设置里的界面设置选择标准模式。具体可以看说明书,网上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祝你飞行愉快~

楼主:
总算给搞明白了

楼主:
原来要在高级模式里面 选择  在阶段里面选择   哈哈哈   研究了 一天 慢慢摸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设置里的界面设置选择标准模式。具体可以看说明书,网上有的~

在高级模式里 才能选择 通道映射 在阶段里面选择 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