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z遥控程式化混控求助

楼主(2019-12-10):
收了一台12z,别的功能都设置很顺利,想设置程式化混控,也找到了说明参考,但就是设置不成功,设置完在舵机监视界面看不到任何联动。望精通的模友指教指教,怎么设置12z或12GH的程式化混控(两个控设置界面基本一致)

网友A(2020-01-19):
我也用12z 但是听不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12z 但是听不懂楼主的意思

终于碰到同好,其实很简单,就是12Z程式化混空,按照说明书设置完,没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碰到同好,其实很简单,就是12Z程式化混空,按照说明书设置完,没效果。

可能我没用过这个功能,祝早日解决。

网友B:
很简单,因为混控有个启用条件。。。12Z说明书是我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因为混控有个启用条件。。。12Z说明书是我翻译的

真神来了,能否指教一下,我设置后,个通道还是独立运作,没有任何联动。望指教。

网友C:
问下,此控怎样与6208对频
我搞了一天都没明白

网友(2020-02-23):
引用 网友C:
问下,此控怎样与6208对频
我搞了一天都没明白

开控,开接收。按接收对频键,红灯快闪,变绿。哦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这个控改手怎么在控里调成mode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