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新手快速教程(高中生贫穷FPV配置)

楼主(2019-12-10):
提前声明,没有进行语法错误检查,语法错误请包涵!
最近突然想玩一下FPV,本着省钱的目的(高中生实在是太穷了),我在双十二买了一套288图传套装,一个咸鱼300块收的司南飞控,以及一个中航电的小小猎鹰。可是这小小猎鹰装这么多东西之后太重了,根本飞不了,只好把飞控去掉。但是这小小猎鹰又是出奇的难飞:飞到天上不开油门平稳滑行,但是开了油门就会栽头。我改了升力线,可是还是难飞,和FMS的飞机和航协的p5a错远了。
转机来了,我拿到了一笔900块的奖学金,那么我就可以开始捣鼓新飞机了。
首先,我买了一个瑞鹰的功放,然后买了一个富斯i6x。为了避免我前小小猎鹰的惨剧,我决定买一个大一点的飞机。看中了两款,一个小胖子,一个冲浪者x8,这小胖子比x8贵了将100块,那必定就是x8啦!
我第一次入模的飞机就是x8,当时装飞机真是一波三折,最后飞机装的是机翼不水平,垂尾不垂直也就没有飞,但是好在让我明白了航模的基本构造,也算是可以了。我拆了电装,一个2212 2450kv的郎宇电机4个银燕,一个40a电调,然后开始装飞机。
看着这熟悉的飞机,我突然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教程来帮助新手同学们少犯错,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我是全凭爱好入模的(我不是航模特长生),全部考自学:查资料,看视频,还有自己做实验自己悟。我明白自己入模会遇到很多问题,在遇到问题是要想办法解决。我很理解这种困境,但是很多东西是要靠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学到的,于是写这个帖子让新手对航模有个大概思路,让更多人入模。

当然,在最后我也会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老鸟们帮我解答。
物品清单:图传套装 288;冲浪者x8kit 128包邮;银燕舵机*4;天行者40A电调2212 2450kv电机;司南飞控;电池我用的是tcb的3500的电池。
普及一些知识。
1. 后推可以正牙配反桨或者反牙配正桨。
2. 接线时1接副翼2接平尾3接油门(通常3也是BEC供电的通道)4接垂尾。
3. 富斯遥控器i6x输出PPM需要在遥控器里system/RX/output里设置。
4. 富斯i6x是通道要在system/aux里设置。飞行模式开关在function/assign switch里设置。
第一步可以装机身也可以装机翼,我选择先装机翼。
在装机翼之前建议先校准一下舵机,校准方法:用电池连接电调,电调杜邦线接三通道,然后打开遥控器,把舵机杜邦线插入任意一个接收器接口就能让舵机回中。如图所示。
然后直接把舵机装在机翼预留的缺口之中,可以先不用胶水粘住,然后用胶带把舵机线固定住就行。
然后把y线与机翼接口处切下一块,然后把接口也用胶带固定。
当然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比如用双面胶,但是不能用胶水,否则这玩意就会粘住。
接下来,应该安装舵角,舵角上可以用如图所示的快调。
也可使用如下所示的东西,觉得比快调长的好看,所以我更喜欢!
然后这样固定一下,先不上胶水,用遥控器测试一下。没问题直接上胶水就成。
胶水多出的可以用胶水管子来刮掉。
机翼快拆用六角螺丝进行操作。
这样一来,机翼就组装完毕了。
机身的布局如图所示,这只是一种安装方式而已,当然还有更多的安装方式。
安装时的时候要注意,舵机在安装前强烈建议先会中。
切除影响舵机行程的泡沫。(如图的时FPV的组装方法,如果不玩FPV舵机拉杆可以内部布置。
电机座这样组装。

然后用胶水粘在EPO泡沫上就成。
注意,垂尾多余泡沫要切除。
装垂尾,平尾舵角。(下图时FPV的舵角安装位,不玩FPV可以在内部过拉杆,当然了,外部可绝对是可以的)
建议FPV可以在飞机内部放碳管固定。(没有的话和我一样用竹签也行,多用几根就成了)
然后布置飞控连接。
接着假组一下。
没问题粘合就行。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飞机上开孔用以调试设备或者是散热。
最终结果。

虽然没有试飞,但是还有有点重。。。准备周末找个空地试飞去。(操场的国旗杆已经干掉我两架飞机了

我也想问一下富斯i6x如何设置输出s-bus信号,我设置之后总是提示我press corresponding interface or press cancel button。我也不知到如何按下对应的接口。。。一脸懵逼之中。
还有就是司南飞控如何在PPM中设置失控返航(我看说明书了,叫我关了遥控器然后看哪个模式就设置这个模式为回家,但是我断掉电源之后总是发现之前是自稳现在还是自稳,之前是特技现在还是特技)。还有就是sbus和ppm相比有什么优缺点,fpv飞行之中sbus信号更好还是ppm信号更好。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楼主:
第一次发帖,这个图片发生了大错乱。。。

网友:
尾巴的舵机不是那么装的......把木片贴到机身上,舵机从外面装进去就行了......更用不着削机身

网友:
我喜欢你的飞机托架,够结实

网友:
为折腾点赞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冲浪者,好飞。

网友:
看图片舵机这样安装以后出现问题更换起来比较麻烦吧?

网友:
1.建议使用SBUS信号 PPM信号这几年已经没几个用的了,我记得PPM信号只能支持到12通道的? 实际使用起来不是直机完全没区别
2.司南飞控 你问店家就行 有视频教程 百度搜这个飞控也能找到调参教程和接线教程,很详细的讲了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就是你接收机没2.4G信号了输出一个PPM(SBUS PWM)信号给飞控然后飞控让飞机返航的)
3.小小猎鹰我也有 很好飞,不带飞控全油门手抛即可平飞 收油门滑翔,个人感觉是你重心没调节好的原因,还有你说的这个重量,我的小小猎鹰带1200线摄像头 9G 2轴舵机云台 800mw 5.8G猫猫图传 PIXmini飞控 miniGPS 3S2200电池 全油门轻松上天 这个机型速度快一点才稳当 尾巴最好加排钉子配重下
  栽头或者翘屁股60%重心问题 30%升降和副翼问题 剩下的未知
冲浪者X8其实不是太好飞 不知道你是不是新手,纯新手建议飞恶魔开始,飞熟了再考虑PFV

网友:
低速下 小胖子也不好飞 小小胖更不好飞 小小胖没有飞控低速很容易GG 尤其是降落的时候,新手FPV载机推荐欧兰斯~不过你买了X8就好好折腾下吧

网友:
看到前面各位大拿的经验,很好,我有个想法,就是加油栽头或者是抬头实际上都是重心的问题,通常的处理方法就是加配重,而飞机的重量实际上应该是轻一些的好,那我们能不能在控上加个混控呢?就是加油门时,同时在升降舵上加个上或者是下的混控,来补偿抬头或者是栽头的情况。

网友:
方向和升降舵机距改到尾部会更好,影响尾部也不大

网友:
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A:
这个飞机机翼面积超大,机体偏软。低速性能不错,升降舵和方向舵动的时候机体有少许变型,基本没啥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起落架,练习不了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机翼面积超大,机体偏软。低速性能不错,升降舵和方向舵动的时候机体有少许变型,基本没啥大问题。 ...

一样可以练降落,草皮、田野降就行了。

对于接地前的姿态控制要求,其实差别不大。

网友:
装这么多东西,明显的动力不够用。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