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更换无副翼陀螺仪求指教

楼主(2019-12-10):
大家好,小弟不才,向各位请教

楼主:
买了一个k8,第一次接触无副翼陀螺仪,各种不会,也搜索论坛了,但是看不懂,真是年纪大了忘的也快了。

楼主:
手机怎么不能图片了啊?我简单说一下问题,我按照图示插上舵机线之后,通电,发现,十字盘抖动的厉害,无规则抖动,这种现象我感觉不正常。。。机子是亚拓600N,舵机没换(原谅我比较穷- -)这种现象正常吗?

楼主:
也是为了心中那一份热爱吧

网友A:
如果接收机用Sbus通道你要用电脑把K8也设置成Sbus接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收机用Sbus通道你要用电脑把K8也设置成Sbus接收模式

感谢回复,这个接收机没有sbus,

楼主:
所以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连接,也有这个抖动正常么

网友:
遥控器十字盘模式 改成 hr1没有

网友:
Kbar的通道要和遥控器通道一致

网友B:
k8没有定速功能,你用什么来定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没有定速功能,你用什么来定速呢?

亚拓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