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问题

楼主(2019-12-10):
请问各位大佬,我刚买的k110十字盘是朝机尾方向斜的才能保持悬停状态。我调平了以后会往前飞。还需要搞哪里。不是说一定要和主轴垂直状态吗。真的研究不明白了,主轴和横轴都不弯,轴承很顺滑,震动也不大,烦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可能是重心比较靠前造成的。
另外直升机悬停时,十字盘是向右倾斜来抵消尾桨的推力,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不要以为有问题。

网友:
看看控的微调是否移动了~

网友B:
重心的问题,你拎着主轴把飞机拿起来,看是不是后面重

网友:
噢说错了,是前面重

网友C:
应该就是重心问题吧,电池是不是塞的太靠前了?话说k110用金属件不重吗

网友:
完全正常!

网友D:
遥控器和陀螺仪设置是否正确?确保摇杆置中时陀螺仪指令是静止。
你的十字盘校准的基准是什么?十字盘变形或松动等情况内外盘未必在同一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的问题,你拎着主轴把飞机拿起来,看是不是后面重

确实前面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重心问题吧,电池是不是塞的太靠前了?话说k110用金属件不重吗

我准备买塑胶件换上你的k110飞起来乱晃吗。我操纵悬停好难啊。老是自己在那画大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和陀螺仪设置是否正确?确保摇杆置中时陀螺仪指令是静止。
你的十字盘校准的基准是什么?十字盘变形 ...

已经调的差不多了。就是悬停不稳老是自己在那画大圈然后控制不住炸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塑胶件换上你的k110飞起来乱晃吗。我操纵悬停好难啊。老是自己在那画大圆

一样一样,就是晃呀晃那样的,精度确实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重心比较靠前造成的。
另外直升机悬停时,十字盘是向右倾斜来抵消尾桨的推力,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不 ...

电池确实塞的太靠前了高手一眼看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一样,就是晃呀晃那样的,精度确实不咋样。

金属十字盘间隙有点大。塑胶的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金属十字盘间隙有点大。塑胶的会不会好一点

塑料的更不行啦,还不如金属的,个人看法。只不过塑料的轻一点,反正都是拿来练习的,无所谓了。天暖和点出去飞大的

网友E:
重心问题吧  然后就是旋停时机身并不是完全垂直的 会往左偏一点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更不行啦,还不如金属的,个人看法。只不过塑料的轻一点,反正都是拿来练习的,无所谓了。天暖和点 ...

说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问题吧  然后就是旋停时机身并不是完全垂直的 会往左偏一点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网友:
重心问题,调整电池后移,直到能原地悬停,做标记就可以了

网友F:
表示K110飞起来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6g模式怎么调都歪,3D模式就顺手多了。

3g模式好贼啊。再问您一下,修正方向打杆是不是要马上回位,老是自己在那乱晃,最后切熄火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K110飞起来很稳

请问6g模式下也要随时修正方向嘛。老是撞墙,然后还自己忽上忽下是什么原因,一调整方向。自己降落然后再推一点点油门蹭一下就上天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6g模式下也要随时修正方向嘛。老是撞墙,然后还自己忽上忽下是什么原因,一调整方向。自己降落然后再 ...

没必要6G模式,那个比较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6G模式,那个比较鸡肋

您的k110十字盘间隙大不大我的感觉左右有点晃。今天回家再试试3g模式。还有一个问题自己掉高度怎么回事,您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和exp怎么设置的呀,新手刚入门,问题有点多。请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k110十字盘间隙大不大我的感觉左右有点晃。今天回家再试试3g模式。还有一个问题自己掉高度怎么回事, ...

塑料件虚位都有点大,但是不严重。我建议螺距曲线2种模式下都是45度斜线。Normal下油门曲线是大概70度斜线渐变水平直线,3D模式油门曲线设置成V型防止掉转。

网友:
我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F:
上边是Normal的螺距、油门曲线;下边是3D螺距、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边是Normal的螺距、油门曲线;下边是3D螺距、油门曲线。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6g模式怎么调都歪,3D模式就顺手多了。

3d模式陀螺仪感度调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