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6轴,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机架行吗

楼主(2019-12-10):
手里有几个2212电机和30a电调,想弄个6轴瞎玩玩航拍,预算不大目前只有动力,想弄个机架你们看看这个架子值吗? 一斤多重起飞动力问题不大吧 挂个山狗加云台

没有广告 该屏蔽的屏蔽了哦

网友A:
这个架子用过,还是不错的,就是电调和飞控不太好布局,再次就是占地方,不能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用过,还是不错的,就是电调和飞控不太好布局,再次就是占地方,不能折叠

比那种90一套的塑料的强多了吧?新手有必要买这个吗 还是买那个90一套的先练练手?

你用的玻纤的还是碳纤的 重40g 差10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那种90一套的塑料的强多了吧?新手有必要买这个吗 还是买那个90一套的先练练手?

碳纤的,肯定是全碳纤的了

网友B:
如果会飞的话就可以,碳纤的不耐炸,玻纤的耐炸,但是重量肯定比不了碳纤的,六轴的你还怕什么重量,我用朗宇2212的电机,四轴挂着三轴云台和山狗,照样可以飞。不过看这种机架,电调应该不好摆,正常就放电机下面,如果放在机架里面,要考虑电磁干扰飞控的问题。

网友C:
我买的就是这款机架,用的精灵3拆机电机,就是电调不好分布位置,其他的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会飞的话就可以,碳纤的不耐炸,玻纤的耐炸,但是重量肯定比不了碳纤的,六轴的你还怕什么重量,我用朗 ...

200出头的价格也不算贵吧 不行考虑一下玻纤的,六轴用什么飞控平民级的相对性价比高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就是这款机架,用的精灵3拆机电机,就是电调不好分布位置,其他的都还好

你平时放哪 不能折叠存放是个问题 电调只能硬生生的绑在机臂下面八 中心板还是腾出来地方放别的好吧 这价格算实惠吗 200多 卖玻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放哪 不能折叠存放是个问题 电调只能硬生生的绑在机臂下面八 中心板还是腾出来地方放别的好吧 这价 ...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中心板是玻纤的而已,我觉得还不错啊

楼主:
你这个看着不错,飞控二手的吗?下面能放多大的云台 三轴云台挂山狗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着不错,飞控二手的吗?下面能放多大的云台 三轴云台挂山狗怎么样?

飞控某鱼淘的二手挂个三轴云台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某鱼淘的二手挂个三轴云台没什么问题

推荐个飞控吧,这种得带自动返航的吧,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个飞控吧,这种得带自动返航的吧,大概多少钱啊?

pixhawk或者大疆naza,想要便宜的就去二手咸鱼找找,pixhawk一般300出头吧,大疆naza的就看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wk或者大疆naza,想要便宜的就去二手咸鱼找找,pixhawk一般300出头吧,大疆naza的就看情况了

哦哦 这俩效果都不错吧 pix是乐迪的那个便宜吗

网友:
pix买2.48就好了,牌子随便,我不喜欢用乐迪的,乐迪的改了一点pix的代码,我一直用着那种原生的,价格差不多,偶尔还可以找到一些便宜点的,不过用料可能就有点阉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荐个飞控吧,这种得带自动返航的吧,大概多少钱啊?

想简单省事就直接上大疆,pix你玩不转的话我觉得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简单省事就直接上大疆,pix你玩不转的话我觉得没必要

naza是吧
这个配件什么的多吗 因为我看了pix了 里面零碎太多 有卖180的有卖320的还有更贵的 比较乱 就是因为配件不一样

大疆这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za是吧
这个配件什么的多吗 因为我看了pix了 里面零碎太多 有卖180的有卖320的还有更贵的 比较乱 就是 ...

去闲鱼淘一个v2或者a2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闲鱼淘一个v2或者a2简单好用

全名叫啥啊?配件都需要买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名叫啥啊?配件都需要买什么呢?

米柔大疆v2或者a2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柔大疆v2或者a2就出来了

好的谢谢  我去搜搜 功能什么的足够用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 这俩效果都不错吧 pix是乐迪的那个便宜吗

还是 穿越机 F4_PRO_V2 便宜而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 穿越机 F4_PRO_V2 便宜而稳定。

你说的这个用在6轴上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用在6轴上靠谱??

不好意思,忘记 你做 六轴 。
穿越的 固件,恍惚记得勉强支持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忘记 你做  六轴 。
穿越的 固件,恍惚记得勉强支持六轴。

目前看来还是大疆那个naza什么v2的和乐迪的pixhawk更适合6轴吧 这俩也都不便宜

网友:
谁会调试fix4的飞控啊,搞回来都快三个月了,还没有调试,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E(2020-02-09):
我有超轻的6轴折叠机架

楼主(2020-03-15):
引用 网友E:
我有超轻的6轴折叠机架

多少银子 有没有图看看成色

网友(2020-10-07):
引用 楼主:
多少银子 有没有图看看成色

看你要多大的轴距机架 730轴距大概六百多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