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激活问题

楼主(2019-12-11):
各位老师 ,请问dji激活飞行眼镜后再连接天空端,dji软件中没有天空端图标出现无法激活是怎么回事呀?已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好

买的dji飞塔,不用焊接的。

网友B:
天空端连电脑也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空端连电脑也要激活

是的,眼镜 天空端 摇控器三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dji飞塔,不用焊接的。

我意思是电脑连接线和天空端或者和电脑是不是没连好。我眼镜连接的时候有你这问题,重新插拔,眼镜重启若干次,又莫名其妙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好

换了根线就可以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