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 analyzer无法运行

楼主(2019-12-11):
如题,已经正确安装应用了,无法运行,弹出这样的字体,有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编码问题  你把最后两行翻译 一下  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你的环境不对,可能是python版本不对,编译错误,未通过。
是不是电脑里装了两个版本的python?

网友:
你的用户名用的是自己的中文名字,有可能和这个有关。
也有可能是python版本问题,好像是要python3。

楼主:
还是没解决。。。不过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