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国外大神Joshua Bardwell装机测试防短路的小东西

楼主(2019-12-11):
最近没有飞机飞,控不在身边模拟器都撸不了,无奈刷视频过过眼瘾,顺便学习一下。
偶然看到国外大神Joshua Bardwell(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看到他就认识了)的装机视频。
想说的重点是,最后装机完成后测试电装系统,他用了一根带灯泡的电源线,连接电池和飞机。就像下面视频截图这样:

想了想,作用应该是防短路无疑了,就是在飞机端如果有短路的情况,连接的灯泡就会亮,电路中有用电器不至于短路烧设备。
但是应该用什么型号、参数的灯泡来连接,就不知道了,视频中老外也没有提,视频也没人煮熟,但我认为这是个很简便且有效的方法,所以分享一下。
坛子里有没有大神知道用什么灯泡,看样子应该要用钨丝的灯。
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交流一下。
最后贴上原视频

网友:
串个24V100W或者60W的灯泡应该差不多,

网友A:
串联 灯泡,对于 集成电路之类的 该烧毁的 还是得烧毁。起不了作用。

【接电池之前】万用表 测量测量 是否
有 短路 ?? 仔细核对 电压 就行啦

网友:
用恒流电源,调好电流首次上电调机什么的很方便

网友:
这老兄不是生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 灯泡,对于 集成电路之类的 该烧毁的 还是得烧毁。起不了作用。

【接电池之前】万用表 测 ...

没有用吗?这样肯定不会引起电池短路吧,电池直接短路就危险了

网友:
万用表有一档可以测试线路是否通的(通就是短路),短路万用表会响。一直这么用,包括焊接其它小针脚判断是否不小心焊锡流了碰一起了
玩穿越一定整一个万用表,还可以测电池电压等。
那一档就叫“通断蜂鸣”,一个声音图标。

网友:
焊点上涂的是啥?指甲油嘛?

网友:
汽车卤素大灯就可以,几块钱。他专门有个视频讲过

网友B:
俗称灯泡大法
修开关电源接市电测试必备 用了几年了
要我说其实没啥必要
可调电源设置0.8a限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称灯泡大法
修开关电源接市电测试必备 用了几年了
要我说其实没啥必要

为啥不用万用表?

网友:
github里好早就有这个介绍了

网友C:
灯泡功率越大(阻值越小)越好,相当于在输入线上串一个电阻,如果短路(形成回路),电阻限流(灯泡亮)。

自己在工作中经常这么用,比万用表可靠,电调上那么多电容,万用表根本没法准确测量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功率越大(阻值越小)越好,相当于在输入线上串一个电阻,如果短路(形成回路),电阻限流(灯泡亮)。

自 ...

学习了

网友D:
万用表就这么难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就这么难用吗

这不是探讨多种方法吗?你万用表突然坏了呢

网友:
感谢提供,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