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HDMI显示器,步入高清FPV行列

楼主(2019-12-11):
在AR wing 和X5之间纠结了好久,最后选了体积更迷你的AR wing,试飞了两次发现如果用3S2P的电池头重,而且速度很快,如果用3S1P刚刚好,但是只能飞30分钟,听说有人用4S电池?不知道会不会烧电机啊。。求推荐一下4S电池+电机+桨搭配?

这次搞了Arkbird新款的3.0飞控带HDMI接口图传,体积挺小的,ARwing都能轻松装下
拿秒表测试了下,1080P延迟在200ms左右,720P延迟120ms,飞固定翼感觉不出任何区别,那就选1080p了

1080P画质是碾压模拟图传了,而且摇杆调参和2.0飞控操作方式差不多,打打摇杆就能完成各项参数设置,飞完了自动保存录像到TF卡这点挺方便,反正车上随时备着TF卡读卡器,飞完了就把视频导到手机里。
跟卖家沟通图传为什么要加散热风扇,卖家的答复是放机身外面可以拆掉的,后期发货可能会直接去掉(估计跟柏通图传散热片一个道理)。我是懒得拆,就这样吧。反正拆了也轻不了几克。
随便发几张录像照片了,不知为啥录像没有显示器清晰(看第三张图)。。。这次风大只飞了2km多一点,等调好了再拉距看看。

网友A:
A控不是听说容易丢鸡吗

网友:
坐等楼主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控不是听说容易丢鸡吗

没有啊,16年入模一直在用他们家产品,买了好几个飞控一直挺好啊,按说明书设置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有多少流明,室外看得见不

楼主:
首飞只飞了2km,信号还是95%,感觉飞5km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这个图传是1080p的,意思是数字图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传是1080p的,意思是数字图传吗??

树莓派加网桥的方案..是数字的

网友:
这UI看起来不就是开源图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加网桥的方案..是数字的

我说看起来OSD那么像树莓派图传。。。  树莓派图传加自己的壳变自家数字图传了?

网友D:
A控 从前两年越来越牛了。  发现了科技进步的理由,都是因为大家懒啊,直接给把DIY图传简化了。

网友A:
屏幕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A控 从前两年越来越牛了。  发现了科技进步的理由,都是因为大家懒啊,直接给把DIY图传简化了。

是的,挺好用的。。OSD调参就是针对我这种懒人设计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多少钱。。。。。。

550块钱哈,这个是高亮带遮光罩的,不过我总觉得亮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块钱哈,这个是高亮带遮光罩的,不过我总觉得亮度不够

起码要650的亮度才行,鹰眼就650了

网友:
这一套下来要多少钱,能拉锯多少

网友E:
这个显示器550吗?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示器550吗?使用效果如何?

挺好的哈,群里好几个人在用,不过我感觉亮度还是不高,好像没有特别好的选择

网友F(2020-12-18):
显示器是什么名字?淘宝搜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是什么名字?淘宝搜索什么

HDMI显示器吧,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高亮的,有推荐吗?

网友(2021-01-26):
引用 楼主:
首飞只飞了2km,信号还是95%,感觉飞5km应该没问题。

是原装天线吗?摆放有什么讲究?我怎么飞几百米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