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与接收机不能对码

楼主(2019-12-11):
请教一个问题:前几天在“闲鱼”买了一个二手天地飞8X控,正面电源灯亮的,而RF灯不亮,背后的灯是亮的、橙色光。与接收机对不上码?谢谢!

网友A:
RF灯不亮  射频部分应该有问题

网友:
天7的设置在模拟器状态下 射频灯不亮

网友:
8X是FM、2.4G高频头两用的那款吧?你先确定接收机是哪种再设置相应的高频头对频。https://www.docin.com/p-1657362985.html参考说明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灯不亮  射频部分应该有问题

控内设置没问题,“射频部分应该有问题”应该是这样。

网友B:
您好
1.2.4G调制类型可以用PCMS,PPM
2.RF灯不亮,高频头橙色亮,高频头没的接收到信号,检查右手《TRN》复位开关,如果开关有断,换新正常高频头绿灯亮。
3.如开关未断,找不到原因,可以联系天地飞售后处理,谢谢!13530529708 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1.2.4G调制类型可以用PCMS,PPM
2.RF灯不亮,高频头橙色亮,高频头没的接收到信号,检查右手《TRN》 ...

好的,晚上下班回去检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1.2.4G调制类型可以用PCMS,PPM
2.RF灯不亮,高频头橙色亮,高频头没的接收到信号,检查右手《TRN》 ...

谢谢您老师!还就是TRN开关是反向的要往前拨动,就好了。但是要设置为2.4G  PCMS   1024  ,7通接收机才能对频。再次谢谢您!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B:
您好
1.2.4G调制类型可以用PCMS,PPM
2.RF灯不亮,高频头橙色亮,高频头没的接收到信号,检查右手《TRN》 ...

04S接收机与8X对频很困难,是普遍情况吗?

网友(2022-09-25):
我的也是同款同问题,请问楼主具体是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
得问厂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