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自己折腾个2000W的电源

楼主(2019-12-11):
拜读了gds135和neosunrise两位老师的帖子,自己也萌生了自己折腾电源的想法。
感觉玩航模的都喜欢鼓捣吧,我鼓捣的比较低端点。北方的冬天,也没法出去飞了,没事就自己鼓捣鼓捣个电源吧,也算是经济实惠,我的这个电源,包括电源线,输出线和插头大约在150元,两个12V1000W的TW肯微服务器电源,包括运费130元,加上输入线,输出线、包装贴纸、防打火插头。由于电源本身结构很紧凑,加上通风问题,没法再安装表头了。两个电源随便选一个做正极的,拆开,主板有3个固定螺丝,靠近输出点的两个螺丝是负极接地的,需要与地断开,我就是把原来的螺丝拆下来,主板下面垫了绝缘垫,螺丝用M3的尼龙螺丝,简单省事,靠近输入端的螺丝不用变。我的这个改装电源为了省事,把两个电源的220V的输入端焊接在一起了,这样只需要插一根电源输入线就可以两个电源都通电了,注意一下L和N的方向就行。原来想把两个电源输出电压再精确点,但不知道怎么调,又请教了一些模友老师指导,就没有精调输出端电压,一个12.30V,一个12.44V的样子吧。做负极的那个电源的输出接地到底改不改,考虑了很久,也查了一些资料,有的电源输出是悬空的,就是不接地的,也有正极接地的,也有负极接地的,最后考虑尊重原机,做负极输出的那个电源接地没有改动。这个电源的有点是结构紧凑,做好以后的体积是75*75*22mm,重量为2000g吧,空载几乎听不见风扇的声音,有负载的时候,声音也很小。
特别提示,由于开关电源是热板,有高压的,一定要注意的。
我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凑热闹而已。

网友:
牛逼啊,赞一个

楼主:
谢谢光临和关照,我这是照猫画虎而已。

网友A:
就是说两个12v的电源串联成24v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两个12v的电源串联成24v来使用?

是哦,现在很多都是这么做的,我也是学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功率足,体积小,重量轻,噪声小。

网友:
这个电源怎么启动

楼主:
在输出端都有启动端子线,只是各种品牌的线序不一样,有的串个电阻,有的就直接跳接。这个应该是5-2跳接。

网友B:
支持折腾,淘宝不是有个200的华为27v电源吗,电源还是尽量不要改,可靠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哦,现在很多都是这么做的,我也是学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功率足,体积小,重量轻,噪声小。

2个电源的内阻一样?

不怕累坏其中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个电源的内阻一样?

不怕累坏其中一个?

    一般来说压差不大不会累坏一个 单个功率就已经1100W了 我那个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出现使用了两个1200W的电源  308最大输入功率1400W 2个电源只要电压差别不是超级巨大(3-4V)就完全可以串联成24V使用~
    同款电源内阻基本一致 参考电池的内阻 2.3 2.7毫欧一样串联使用没太大区别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淘宝不是有个200的华为27v电源吗,电源还是尽量不要改,可靠安全第一

   华为电源重5.6KG 长40CM 高25宽12.....这个体积实在是有点大了
   咱们电脑用的电源体积小分量足,服务器电源也是如此 很多750W的电源长时间工作在550-600W负载下,按照图钉的话说,从矿场生存下来的显卡和电源都是经过了风沙的考验~ 体质差的早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电源的内阻一样?

不怕累坏其中一个?

我也是学的,两个电源的内阻我还是没有条件测的,很多模友都是这样用的,也有出卖这样的电源的,暂时还没听说其他情况,我也主张最好还是用单个符合标准的电源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压差不大不会累坏一个 单个功率就已经1100W了 我那个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出现使用了两个1200W的 ...

看了gds135老师的介绍,我心里也踏实了很多,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华为电源重5.6KG 长40CM 高25宽12.....这个体积实在是有点大了
   咱们电脑用的电源体积小 ...

没有这么重,我自己在用,很小,长估计就20cm,宽10吧,声音也小,1500w的,给308用,妥妥的,这电源牛的地方就在于双路并联输出,我开始只接了一路,带不动,估计只有500w以内,将两个输出并在一起能满功率。华为电源可比矿机电源好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重,我自己在用,很小,长估计就20cm,宽10吧,声音也小,1500w的,给308用,妥妥的,这电源牛的 ...

   能给个关键字么? 我淘宝搜了半天都找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给个关键字么? 我淘宝搜了半天都找到这个,。。

核达中远27V 通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