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问一下,如果把这个天线换成枫叶,效果会提升多少?

楼主(2019-12-11):
(无正文)

网友A:
你发射端是什么天线?注意,这个枫叶天线是线极化,必须搭配线极化发射端使用

网友:
我的遥控原装棒子天线飞了8公里,换了枫叶飞了15公里没到头,根据自己情况买呗

网友:
效果应该会比你现在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射端是什么天线?注意,这个枫叶天线是线极化,必须搭配线极化发射端使用

你是说发射机上也要用枫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发射机上也要用枫叶?

只有是线极化就行,不一定是枫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发射机上也要用枫叶?

说人话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猪尾巴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