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好天线重新拉距 原厂乐迪AT9S最终拉距4.15公里

楼主(2019-12-11):
换了熊猫的VT5804 X1(坑爹没有声音,所以一直放着)然后调整好天线后又重新拉了下距,最终拉距4.15KM左右,最后因图传未开到最大功率,视频花了没有再继续飞,切换回家模式返航!今天双十二新买了个DALRC 2.4GHz 8dBm 遥控器功放,坐等到货后装机测试,不知道改装后效果如何,可以飞多远。

控:乐迪AT9S
接收机:R12DS图传:熊猫VT5804 X1(应该是只开了600mv)发射天线:FOX棒棒糖3代
屏幕:SYK02C
载机:飞鲨飞翼
电调:致盈佳乐窄版40A
电机:破风2306 2400KV
飞控:司南飞控
    个人感觉,乐迪的控还是不错的,至少2年了,目前没有短距失控(发射天线断了没发现短距失控过两次,后面检验是发现是天线断了)

网友A:
乐迪的东西,如果环境稍微有点不好,就失控,我还是更相信天地飞

网友B:
就是啊,我也一次发射天线断了,失控一次,然后飞机也没找到,为啥会断呢,是个谜

网友C:
控不光看距离,还要看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的东西,如果环境稍微有点不好,就失控,我还是更相信天地飞

这个不太清楚了呀   经常飞的地方直线100米出有一座电信基站和一座联通基站呀,其他的倒没什么,因为手里只有这一个控呀,其他的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我也一次发射天线断了,失控一次,然后飞机也没找到,为啥会断呢,是个谜

应该是都喜欢不用了收天线回原位,来回的转,最后断了,现在基本都不转天线了,最多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不光看距离,还要看抗干扰能力

嗯嗯   可能是我的飞行环境好一点吧,边上100米出除了两座信号基站,剩下的就是山区了,每次拉距都要往高了飞基本要飞个200以上,不然都没山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乐迪的东西,如果环境稍微有点不好,就失控,我还是更相信天地飞

AT10和天九推荐一个?最近想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10和天九推荐一个?最近想换控。

个人而言   我想换乐迪AT10呀  因为用着习惯了   而且可以升级摇杆   手感还是很顺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而言   我想换乐迪AT10呀  因为用着习惯了   而且可以升级摇杆   手感还是很顺滑的!

AT10用起来复杂不?我看那些数据回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10用起来复杂不?我看那些数据回传不错

复杂倒是不复杂,数据回传要有回传模块  或者乐迪出的飞控   其实那个回传看的并不多   不装飞控可以搞一个电压回传    装飞控的话一般有OSD 可以看飞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我也一次发射天线断了,失控一次,然后飞机也没找到,为啥会断呢,是个谜

今天傍晚又测了下拉距  调整好天线  换了图穿后拉距4.15公里 因图传忘了开最大功率看不到图像了   就自己切了自动返航  哈哈

网友E:
同款功放,枫叶天线,拉锯15公里没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功放,枫叶天线,拉锯15公里没到头

我的还没到啊  今天下的单   到货后装上去  测一下  看能飞多远    哈哈

网友F:
期待你遥控器功放安装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遥控器功放安装后的效果

店主没货再备货,我想了下我家周边都是大山基本飞不出5公里,然后我给退了   以后要换的话,直接加高频头的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傍晚又测了下拉距  调整好天线  换了图穿后拉距4.15公里 因图传忘了开最大功率看不到图像了   就自己 ...

请教下自动返航咋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我也一次发射天线断了,失控一次,然后飞机也没找到,为啥会断呢,是个谜

断的这么蹊跷?

网友G:
这控不错啊,能飞4公里。
我用华科尔的控,有过短时间失控,一两秒,一下又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控不错啊,能飞4公里。
我用华科尔的控,有过短时间失控,一两秒,一下又连上了

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该有的功能都有  支持12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