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上挂的运动相机,求推荐

楼主(2019-12-11):
一直在飞kingkong gt8,主要玩花飞,感觉也能玩几个动作了,但gt8模拟图传的画质比较差,25mw的图传也只能在一百米范围内玩,不尽兴,用眼镜录出来的效果也不行。趁着双十二想升级一下设备。

机身打算选用翼飞新出的小黄蜂,带保护圈的3寸涵道机,玩起来比较安全,本来这个小黄蜂有个gopro8联名套装,感觉也很划算,但是听闻gopro官方对炸坏的相机不修,出钱也不修。这对于穿越机挂运动相机来说成本就高了。

所以大家帮我参考一下。
【方案1】运动相机gopro8,优点:稳定效果特别好,缺点:放穿越机上炸坏官方不修。
【方案2】运动相机osmo action,优点:可以买199换新的保险,炸机成本比较低,但是稳定效果没gopro8好。
【方案3】买dji高清图传的版本,直接用天空端里的卡录,优点:炸机成本低,而且相比挂了运动相机120多克的重量,天空端只有58克,重量更轻,图传效果好。缺点:只有1080p 卡录,没有4k,和120帧升格视频。

gopro session5,foxeer box2这些就不考虑了,在网上看了很多相关的视频,感觉画质不理想。

明天就是双十二了,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在用GoPro5,买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GoPro5,买7吧

7炸坏也不保修,穿越机上挂gopro,容易炸坏吗?

网友B:
只推荐 狗5S和狗7或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推荐 狗5S和狗7或8

osmo action怎么样?

网友:
大疆最省心省钱

网友:
买二手狗7的不就行了,炸坏了卖成配件,再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osmo action怎么样?

买狗吧,osmo开防抖动作大了会卡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狗吧,osmo开防抖动作大了会卡帧

好的,买了gopro8

网友D:
如果要极致的画面,口袋不缺米的话,SONY DSC-RX0M2 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极致的画面,口袋不缺米的话,SONY DSC-RX0M2 是最好的~~

我刚看了一下,那个视角只有84度,不是超广角,拍vlog可以,装穿越机上不合适,我最后买了gopro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一下,那个视角只有84度,不是超广角,拍vlog可以,装穿越机上不合适,我最后买了gopro8。

超广角的镜头变型,只适合拍运动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