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八,安十二折纸法像真机图纸设计

楼主(2019-12-11):
以前设计过运五,运12,运七,运九,运20和运30,这次补上运八原型机安12,简化了一些细节,让模型更容易制作。翼展2490,机长2170,图纸长度将达到六米,机身用五毫米魔术板制作,机翼用三毫米魔术板制作,需要使用至少六根12毫米直径碳管,主起落架需要八个70直径轮子,建议装配四个2814电机,10000mah锂电池飞行。

网友A:
可否请教一下楼主大神,怎么把机身那种曲面展开成你的平面图纸?是用的什么插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请教一下楼主大神,怎么把机身那种曲面展开成你的平面图纸?是用的什么插件吗?谢谢

Unwrap And Flatten Faces

网友:
厉害,好飞机。好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Unwrap And Flatten Faces

谢谢楼主大神!回复好快啊

网友:
应该是 SketchUp画的。

网友(2024-08-13):
4542276@qq.com
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