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vstank改HL5.3主板,b蛋版怎么接线

楼主(2019-12-11):
vstank改HL5.3主板,8p线插槽里面每针都是啥,b蛋版怎么接线,请各位大佬给些经验
最好有像下面那个图一样的详细说明

楼主:
老哥我没太看明白,还有车灯那个,5.3版的车后灯怎么还有单独插口,前灯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在网上唯一搜到的图是fm款的主板,跟5.3还不太一样,有点蒙圈,

网友A:
接在8p小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8p小电路板上

那个我没有买啊,能不能简单点说一下,炮塔旋转接几针,俯仰接在几针,还有打蛋在几针,

网友A:
按照你的标图的话这样接:
D正极红线
E打弹黑线
F升降黑线

网友(2021-09-09):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标图的话这样接:
D正极红线
E打弹黑线

大佬,这个5.3主板的8p插针分别代表哪些功能啊,想改

网友:
大佬,你改好了嘛,我目前也想改5.3主板,不知道8p插针代表哪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