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坑两年重新入坑,像真固定翼求推荐

楼主(2019-12-12):
之前玩穿越玩累了脱坑,最近两年没玩航模觉得好空虚,重新入坑,想试试3d机,价格小几百的就行,求推荐

网友:
大1米翼展的有锐动天空的20E板机,小有翔翼出的8毫米天使之翼。都是我飞过的入门级好飞机。

网友:
像真机就没啥选择的了,不是天翼就是未来,土豪选EF。

网友A:
FMS的540呀

网友:
自己做kt板330,飘飘机,都能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540呀

fms的extra300如何

网友:
我有两架fms的1.1米mxs,感觉还不错

网友:
刚买的蓝箭 T-28

网友:
15e拉,
最近在飞,价格不贵,

网友B:
你的头像是fms的守护者,这架飞机怎样?好飞耐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是fms的守护者,这架飞机怎样?好飞耐玩吗?

守护者耐操得很,而且既能飞水上,也能飞陆地,还便宜,练手很合适。
碰到过的问题:
1,工厂比较省胶,飞水机的时候,浮筒和支撑铁丝连接的塑料件开过胶,前浮筒塑料夹和机身开过胶,也可能技术臭落得太重;刚开始飞的几次,多观察观察,脱开了尽快 上胶;有一次飞水机,一个满油俯冲拉起倒飞,打平后看到浮筒都外八字了,幸好也落下来了;
2,烧过一回电调,落水上滑行时失去动力,大油还是不动,后浓烟滚滚,还以为电池爆了。可能是电调防水没做好,进水了;
3,另外,个人感觉20A电调有点小,放着不动都会发热,现在用的都是30A的,不发热;

飞机挺好,低速慢,不容易炸机,但本人小白,炸机记录如下:
1,一炸,地面滑行,磕马路牙子,断浆;淘宝浆到后正式开飞;一次买了10根;
2,二炸,水面降落后滑行过程中彻底没电了,借大爷的钓鱼竿捞回;无伤;记得加电压回传,或者至少加个BB响,我自己加了电压回传;
3,三炸,安全降落水面后滑行中失去动力,大油后螺旋桨偶尔转,后浓烟滚滚,以为电池爆了。火熄灭后,还是大爷的钓鱼竿捞回;发现电调碳化,还把电机线烧烂了,前舱下面也烧薄了。淘宝等电调电机到货后复活;焦臭味被家人抱怨一个周;后头把新电调用705硅胶防水,机身下面的接缝处打硅胶,电机罩下面贴胶带。发现水机已经没难度了,飞机也不出什么问题;

4,四炸,陆地降落,角度有误,前起落架跪断,浆居然幸存。仔细观察后,发现烧电调那一次,不光把前舱烧薄了,也把前起落架转向推杆烧变形了。换前起落架,胶水整形前舱;复活;

5,五炸,水面降落,位置判断失误,撞喷泉,浮筒塌了,为了不麻烦钓鱼大爷,派自制风动救援船,结果没就成飞机,船还没机翼压住了,试图摆脱,结果风动船螺旋桨把机身打烂一块;最后还是大爷的钓鱼竿捞回;上泡沫胶后复原;
6,六炸,最近的一次,降落时,刚落地就撞旗杆,右翼加强杆都带断了,舵机线也扯断了。目前等机翼到货中。

本人用菜得一B的技术印证了守护者比较耐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守护者耐操得很,而且既能飞水上,也能飞陆地,还便宜,练手很合适。
碰到过的问题:
1,工厂比较省胶, ...

谢谢你这么详尽的述说,我刚刚给我女儿买了一架,就怕不耐玩,看到你这样的情况我就放心了!感谢感谢!开胶你用什么胶水补胶?泡沫胶还是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这么详尽的述说,我刚刚给我女儿买了一架,就怕不耐玩,看到你这样的情况我就放心了!感谢感谢!开 ...

一开始用得力的万能胶,发现那玩意儿会融化泡沫就没再用。
后来淘宝买的泡沫胶,牌子UHU,号称德国的。

网友:
浩凯的extra300啊,30e ,空心结构机翼,3d机翼刚性好

网友(2020-02-08):
先上莫尔,翠鸟,pa-18吧?直接3d到时候你都想哭,玩3d航线必须要吃透,不让飞的东倒西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守护者耐操得很,而且既能飞水上,也能飞陆地,还便宜,练手很合适。
碰到过的问题:
1,工厂比较省胶, ...

请问魔鬼和守护者是不是基本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魔鬼和守护者是不是基本一样?

估计应该是差不多的,差别就是守护者前三点,魔鬼后三点。
二者浮筒是兼容的;机翼的固定销子也是兼容的;原厂的电机电调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应该是差不多的,差别就是守护者前三点,魔鬼后三点。
二者浮筒是兼容的;机翼的固定销子也是兼容的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