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油门曲线

楼主(2019-12-12):
请教下,像上单翼,塞斯纳,j3 莫尔,之类的。飞机油门曲线设多少?

网友:
一根直线就可以了,不需要油门曲线。像这种不是那么灵活的,副翼升降都不需要设曲线。
舵量100%就ok了

网友:
一般没有,非要用就是前面陡,后面平,类似对数曲线。

PWM占空比和电机转速不完全是线性关系。电感量大的电机在小占空比阶段几乎不转,所以不加曲线的话,有些电机油门前半段转速响应不太好。
所以用对数曲线,快速跳过这个阶段。

这和电机的特性有关。无刷电机因为转速有电调保持,这个问题要好点。有刷电机就特别明显,不用转速表直接就能看出来。这也是有些电调提供PWM频率设定功能的原因,大电感量(低KV,大扭矩)的电机用低频PWM,反之用高频。

固定翼除非吊机,和动作精度要求高的F3A,一般不考虑这个问题,手感好就行。
真要调,你首先要有个转速表或者拉力测试台,然后对照着调曲线,直到油门摇杆的位置变化和转速或拉力的关系呈线性——其实就是调手感。

网友:
这机型还要设油门曲线?说明条件好了,以前4VF和Futaba6通怎么办?还用来飞直升机,全凭自己调试和大脑控制油门曲线。

网友:
这类飞机又不用进行频繁的油门变化和姿态变化…………基本上都是油门到顶起飞,油门归0降落就完事了

网友:
调曲线主要还是为了保持最接近的肌肉记忆,比如说蛇滚补油,一般补在什么位置,舵打在什么位置。肌肉记忆会告诉你的。新飞机曲线就是调这个的。

网友A:
油门要设曲线为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要设曲线为了啥?

设直升机设惯了。

网友:
嗯嗯,油机有时候风门与舵机行程不匹配需要设置一下曲线,电动正常是不用设置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