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碳纤维气瓶可以充装氩气用吗?

楼主(2019-12-12):
请教下,这瓶子充氩气可以吗?
这是瓶子的介绍:
工作气压 19.6MPA
水压测试气压 32.7MPA
碳玻璃纤维 铝瓶 2.8升
直径 11.7CM左右 高度40CM左右
瓶重 4斤多
瓶子是全部配好,包括阀门在内,拿
去拧紧就可以用了。其中瓶子是二手
的,其他是全新的。阀门工作气压
15MPA,出口螺纹是G5/8的
纤维瓶子。 外面喷了黑漆。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A:
可以的,耐压什么的都够,就看充装的地方给不给充了。

网友B:
加外罩好一点 钢瓶就是安全防撞 碳纤维防撞系数不高

网友:
涉及高压,安全第一。最好不要买淘汰的二手的。

网友:
时间不久应该没事,就怕有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耐压什么的都够,就看充装的地方给不给充了。

工厂有大瓶,带到单位充装,拿回家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有大瓶,带到单位充装,拿回家用的

没有暗伤的话,用起来肯定没问题。
氩气标准压力15MPA,但很少充装到这个值,一般13Mpa,但这个压力也很大,从大瓶充到小瓶,中间的连接管路一定要安全可靠,一定不能用氩弧焊上自带的软管,那个是经过减压的普通气管,一定要用高压管才行。

网友C:
看指标可以使用,氩气不是易燃气体,还是比较安全的。不过2.8 升感觉真的太小了,我10L的罐子倒过来的气都焊不了多少东西。

网友:
10升的新瓶才100出头。最好买新的,安全第一,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10L / 100元左右,再配一根充气管,安全第一,
这个旧的配一个阀门一个接头也要几十元,如果在公司出事那事情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指标可以使用,氩气不是易燃气体,还是比较安全的。不过2.8 升感觉真的太小了,我10L的罐子倒过来的气都 ...

氩气是没毒,但是小空间泄露会窒息,发生过类似事故。

网友:
绝对没问题,只是大材小用

网友(2020-03-28):
这个瓶子好,重量轻,不过放家里没有啥优势,主要是容量太小,我专门买了个1L的小铝瓶,用来应付出门那种几分钟结束的焊接,氩气不耐用,瓶太小,经常换气也是个麻烦事,固定的地方还是大瓶划算,倒气也是每次都有管路浪费的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B:
加外罩好一点 钢瓶就是安全防撞 碳纤维防撞系数不高

是的,外面再加一层防护

网友(2023-01-14):
缠绕气瓶安全性差,还得定期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指标可以使用,氩气不是易燃气体,还是比较安全的。不过2.8 升感觉真的太小了,我10L的罐子倒过来的气都 ...

缠绕气瓶需要定期检测,不知道原来用途的,先检测一下再用。不如钢瓶可靠

网友:
听小平的,胆子放大点

网友:
氩气既然是完全不可能生锈,真的是无比适合钢瓶啊,最为便宜又安全可靠,搞一个6立方(可能160L?)大瓶,本地一次130块钱可以高强度使用(主要是周末DIY时多不锈钢件,完美主义者除了焊枪喷气,工件后面要带副管背洗,12#大瓷嘴8-10L流量+断火后再喷9秒防变色),130块钱换一瓶一个月都完全不用操心了。。。

1.5立方瓶(估计40L)平常都用着受罪,氧气瓶一天耗干,氩气瓶一周耗干,天天操心补气儿也是个郁闷

网友(2023-02-22):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耐压什么的都够,就看充装的地方给不给充了。

一般没问题。看一下上次检验日期是什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