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穿越机GPS固定安装方法分享

楼主(2019-12-12):
之前写了如何安装调试GPS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9025,今天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下GPS模块怎么固定在机架上比较合理。
看了好多人为GPS没地方放而苦恼,来看看我的方法吧。

先把GPS包上热缩管

观察自己的机架,看看哪有合适的孔位加装支座,我发现地板侧边的三角形孔是可以加装支座的

找个铝片,宽度剪成可以插进三角孔位的

插进底板侧边孔位

用胶带裹住铝片,这样就非常稳固的固定在了底板

上面要放GPS的面贴双面胶

把GPS粘上去并用扎带绑住

完工,两架飞机全是用的这个方法,经测试非常结实稳固,不影响GPS信号,看看效果图吧

网友:
要是带罗盘的这样装是不就不行了,周边电子设备那么多

网友:
恩,也算是 一个不错的 方法,原设计 没考虑。
  电池在上面,GPS 模块在下面,还是有点小遮挡。

网友:
扎带用的不错

网友A:
这个机架顶部空间那么大,没必要这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顶部空间那么大,没必要这么搞啊。

顶部挂相机和电池就满啦

网友:
我侧面装过,开始还行,炸两次后侧面松动连定高都定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部挂相机和电池就满啦

挂了相机,可以当在相机和电池中间。gps上边有相机,只要相机不开wifi,就不影响gps信号和遥控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了相机,可以当在相机和电池中间。gps上边有相机,只要相机不开wifi,就不影响gps信号和遥控信号的

说了啊已经没有地方了,有地方我会挂上上板的,之前放在电池上面,但每次换电池都要拿下来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啊已经没有地方了,有地方我会挂上上板的,之前放在电池上面,但每次换电池都要拿下来麻烦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啊已经没有地方了,有地方我会挂上上板的,之前放在电池上面,但每次换电池都要拿下来麻烦

上板要是有GPS打印件就好了

网友B(2020-01-26):
铝片用易拉罐的铝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片用易拉罐的铝片可以吗?

那个太软了,固定不结实,最好是厚点的铝片铁片就行

楼主:
对于顶板空间不足的同学,这样固定很合理,可以看我测试视频

楼主:
这种打印件可以,放的不错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