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玩具攀爬车

楼主(2019-12-12):
原车 是几十元的 低下遥控车 没有变速 转向也没有变速可玩性着实差  于是闲来无事 就想改一改  ,先改舵机……双向调还在路上……

舵机本想直接换一个9克的进去 找一个地方固位 ,但是怕比较易坏 扫齿  就想着拆掉舵机的控制板 直接焊接到 原舵机上  这样就能实现无极变速了 应该可行 原机转向舵比较厚实。

开干

楼主:
原理舵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控制板  是我无知了    只能整个换

楼主:
将就就这样吧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装的  只是用的金属舵机  你这塑料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装的  只是用的金属舵机  你这塑料容易扫齿

嗯 行程太短  最后还弄懂了 舵机的控制板    所以换了舵机的控电板进去原舵机    但是发现 无力驱动 原有行程    所以无果。。。。。。。。。。买了个金属舵机 还在路上

楼主:
最终 舵机改了一下位置  顺便说一下 改完发现 无级变速也没到那个层度  不知道是不是我选的双向电调比较差还是什么  速度一开就很快 想要很慢 也几乎不可能  总体达不到预期

网友B:
当时玩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玩改的

楼主(2020-01-11):
终极版本

楼主:
大灯 别的玩具上拆的,设计成转向联动  灯罩是废弃的小白色塑料盒子 用记号笔涂黑,基本上就完成了  不动这车了    车况极品了现在 。这车玩了十几天 基本就剩下壳没换了  其他线啊 开关啊 电机啊 都换了个遍 。到此为止

楼主:
来个全家福

楼主:
原来没有终极版 ,再改了车灯 上次灯太暗 这次晚上也能照亮前路,前引擎盖断了后 摄像头直接挂在底部好一点 突然又起了个新点子 ,想做个两轴云台 看上看下  也许放在转向联动上 就变成四轴云台

楼主:
说说心得,这种车如果上2s很暴力 不适合穿越,反而是1s才能做到无级变数,可以很线性很缓慢  很适合攀爬的属性,在这里我尝试过多种模式 走了些弯路,首先接收机的性能很重要,我最开始用的华科尔原厂接收机(我的接收机是10通)  一切很OK,后面觉得用10通道太过浪费 就购了两个便宜的dsm2 问题就出现了 ,这种接收机只能用2s才能正常驱动  用1s的时候 我测了接收机电压 才两三伏 难怪驱动不了舵机,但是同样用1s华科尔的接收机 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说明电压够,但是也有限度 就是接收机插灯取电的话 就又不够了,还有图传 我这个图传要2s驱动  这就造成了我要用不同动力来调试各种需要 ,所以我这车费了不少心思去改  现在里头装了两节18650锂电 每节2500毫安  灯和车 的动力 去其中的一节电力   图传就取并联的两节电力  各设计了一个开关 分别开合两个用电……不写了  太长了

网友C:
这种玩具手改不太值得折腾,就算弄好了也会有各种毛病,也特别不耐玩,老老实实上一个攀爬车比自己怎么改都强。

网友D:
问下楼主摄像头回传的画面抖动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玩具手改不太值得折腾,就算弄好了也会有各种毛病,也特别不耐玩,老老实实上一个攀爬车比自己怎么改都 ...

此言差矣  整个过程我是很享受,而且也很有耐玩性。现在这就是我的一个宝贝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摄像头回传的画面抖动厉害吗。

我走得很慢  不会有太大的抖动  ,如果在稍微平地一点的地方 丝毫不抖动 改天上传 一个眼镜端的视频 给你看看

楼主:
走线比较复杂

楼主:
https://dianliuegg.youku.com/share/video/XNDUxNzkxMjE3Ng==?sharekey=fabb4a78f3f0dec4a4db97db79a1110e2   可以抬头的云台舵机  映射在油门通道上 和转向同一根摇杆  操作很方便

网友:
楼主 你好 能否加下我的QQ 有些东西请教下,已经发送验证给你了

网友(2020-03-27):
引用 楼主:
原理舵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控制板  是我无知了    只能整个换

哥们,你上一楼的想法真的吓到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行程太短  最后还弄懂了 舵机的控制板    所以换了舵机的控电板进去原舵机    但是发现 无力驱动 原有 ...

你这是搞笑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