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发动机加油

楼主(2019-12-12):
26cc汽油船加那种油,卖家说加92号就就行了,还有的说要和机油混合加。大神教教

网友A:
二冲发动机,要加混合油

网友B:
混合油,二冲程机油和92混合

网友C:
二冲程发动机一般要按30:1左右的比例用二冲程机油和汽油混合后加入。。。

网友D:
你如果是土豪,加98号汽油也没关系。

网友E:
油号没关系,机油必须是两冲程的。

网友F:
必须加机油 看机油质量30-50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