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这个不知能转弯吗

楼主(2019-12-12):
全重23克手抛滑行还行,不知能转弯吗?

网友:
能是能 不灵活

网友:
理论上确实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能 一边比较顺 另一边掉高度

网友:
只能说  太难了

网友:
俯仰怎么办,加减油门?

网友:
太磕碜了,只用一个舵

网友:
首先试试能不能飞

楼主:
在家试了一下还行。

网友:
这机看起来很小啊,多大尺寸?能上个试飞视频看看吗

网友:
建议另外一面也弄个舵面固定一个角度,让它加油就爬升,应该可以可控飞行

网友:
升降 升降呢

网友:
在某包上没看到这么小的电池呢,能推荐一下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