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车床请教

楼主(2019-12-13):
西马特M6车床卡盘不同心  车圆管不同心  有办法解决吗  新手不会调同心度  请教论坛高手

网友A:
不夹工件看看偏不偏,很有可能是你装夹的原因

网友:
看看安装的卡爪和盘体上的数字对不。

网友B:
夹一个圆棒看看是不是偏,多半是因为夹装的原因。用车床车好的东西,卸下来再夹上去圆心肯定变了,要打表测跳动。

网友C:
一看确实是新手,提问题也没说明白,是车圆管车不圆?还是圆管夹车床上不同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前者那只能说是你车的问题,因为车床转动起来就是一个圆的,车完后只要不拆下来,打表测肯定是圆的,不会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一个圆棒看看是不是偏,多半是因为夹装的原因。用车床车好的东西,卸下来再夹上去圆心肯定变了,要打表测 ...

打表测了不同心  怎么办  换卡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确实是新手,提问题也没说明白,是车圆管车不圆?还是圆管夹车床上不同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前 ...

你说的对 主要车圆管  空心管  车玩管壁一面薄  一面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夹工件看看偏不偏,很有可能是你装夹的原因

谢谢  一会看看

网友D: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三爪装夹只能一刀落才能同心,重复装夹就不会同心,加尾顶都不行。所以车管件想只用三爪调头车两边能同心是不可能的,通过打表,中心架,专用夹具,两顶尖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三爪装夹只能一刀落才能同心,重复装夹就不会同心,加尾顶都不行。所以车管件想 ...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表测了不同心  怎么办  换卡盘吗

用你的床子车一个外圆,打表测这个外圆有没有跳动,
如果没有,那不是卡盘的问题,
如果有,检查卡盘有没有装正。
一般的,这种问题都是夹装问题,机加工,夹装找正耗时不比加工用时少

网友:
装个验棒,打表!

网友:
你说这么多,回答的这么多,都是在互相猜测。还是不如上2张装夹正面,侧面照片,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E:
主轴中心线  与  导轨基线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中心线  与  导轨基线不平行!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轴中心线  与  导轨基线不平行!

那只会车出一头大一头小,楼主这一边厚一边薄,明显是二次装夹问题。一次夹好,内外都车的话,再烂的床也不可能一边薄一边厚。话说再好的床重新装夹不找正的话也是有偏差的啊。

网友:
最好看看主轴通孔是否有锥口,这是主轴的标准做法(此锥面用来插入标准校验棒,再以百分表(置于大拖板)测量校验棒全程Z向差值至少要在Y向走200行程-----------------看锥度差多少,看线性和跳动)。现在各厂非标机床很“个性”,还要遵循机床具体情况选择调整方式。
松开主轴箱与床身紧固螺丝,是可以校正与床身相对位移的,但前题是主轴必须已经调定适当。

看看主轴箱与床身是如何固定的?注意会有定位锥销。买本含有车床大修的《机修手册》学学最好,孔网旧书没几块钱,受用一生呀。机床都买了,还在意买本书踏实学习吗?那是身边的老师,比到处询问他人比比,哪个更累?

网友:
更正前贴:Y向应为X向走200mm------。

网友:
看来想学习车床加工技术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就是卡盘夹装工件不同心,这个就是这样,没有好的办法,要不就用千分表打表调整装夹,爪子上垫铜皮,慢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