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盖和缸套间的铝垫片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12-13):
同一型号有的
发动机
机有,有的没有,很薄的铝垫片,请教下作用。

网友A:
密封,os50是铜的,不是铝的。

网友B:
估计应该是微调压缩比吧?

网友C:
这问题,可以请教修摩托车的

网友D:
飞30的油就加上

网友E:
调压缩比,一片正常0.1出厂带,标号高的油就再加片保证动力和温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回复,学习了

网友F:
有没有谁用摩托车发动机改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