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帶泵進油問題

楼主(2019-12-13):
問下 OS55每次發動都要特別拿根小棍戳泵的洞才能順利進油是甚麼問題啊?
發動機是新的 也不是缸壓不足的問題
單向閥沒裝反 油箱壓力也夠
就是不進油
每次都要另外戳泵上面的孔才行

网友A:
那就是发动机负压吸力没有把膜片顶开油阀。两个原因。要就是环卡死在活塞上压缩比不强。二就是泵的油阀开关行程没有调好。如果泵没动过。那基本就是压缩比不够。保养一下活塞环。

网友:
戳泵的洞就等于手动打开了油阀

网友:
捅……湿了……激情高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发动机负压吸力没有把膜片顶开油阀。两个原因。要就是环卡死在活塞上压缩比不强。二就是泵的油阀开关 ...

把泵拆了重新組裝一次就好了  原因不明

网友(2020-09-14):
换一个膜片就可以了,如果买不到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