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一体化遥控器」基于开源高清图传的一体化遥控器,补上虎...

楼主(2019-12-13):
之前做过一体化遥控器,可以搜索我之前的帖子,玩了一段时间后就出手卖掉了。今年国庆假期的时候折腾开源图传,做好后实际试飞效果还不错,就是看着那一坨图传、网卡、显示器、线材等等还是感觉略繁琐了一些。正好借着这段时间工作不算太忙,就再次开工,想把开源图传、高清显示屏、遥控器再整合到一起玩玩。

楼比较长,现在还在一点点的(懒)制作中...
虎蛾视角画面:

开源图传篇:

EZ-WifiBroadcast 开源数字图传开源图
传不多介绍了,国外前几年就开始玩的东西,我也是刚接触没多久,搜了一些信息,嘿,用的网卡、配置什么的还都保密,不知道是不是想基于开源玩闭源

先拆,我用的是AC56,不一定非得买这个,8812au的很多,我是保险起见买的ac56.

因为树莓派3B是usb2.0,只需要四根线。

网卡布局

整体布局,当时手头没有小的电源模块了,拿了个飞机上的先用着。

显示屏的驱动板选择的V59,支持usb,飞完现场就能看。

完成后的整体,图传和显示器独立开关。

延迟情况测试

对比aomway的10.1寸ips屏显示器,我选的显示屏亮度650,对比度800:1,分辨率1920*1200。参数可以说非常棒了,实际效果也很棒,我前前后后买这屏好几块了。

面板加工:
CAD渣渣选手画的,大神勿怪,哈哈

碳板不便宜,先激光雕刻机来个看看效果。

滚轮的固定

拜访下开源图传看看布局

微调开关都是共地

拨杆开关也都是共地

拨杆开关也都是共地

这次买了很多可调电源模块,遥控器供电8.2V,树莓派和网卡都是5.2V

今晚安装了微调开关

画了一下按键的布局,准备找人做水贴纸

楼主:
把面板的字符贴了一下。

全系统上电测试

现在是2.4的,最终会用5180

楼主:
已完工

插卡的是开源图传用的,下面的是显示屏的读卡器插口

利用侧面两个使用率很低的电位器改成了云台摇杆

支持JR的高频头更换

不小心划伤了

网友:
T16遥控器?

楼主:
是的!开源图传,开源遥控器

网友:
飞马盒子不错

网友A:
牛逼了,就是脖子要累死。。。。。。。。

楼主:
更新了一波面板的字符贴

楼主:
哈哈,公司不要的小玩意拿来利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了,就是脖子要累死。。。。。。。。

重量问题不大,最终是用背带的方式

楼主:
还没完成,请继续关注,哈哈

网友:
本人不才,也搞过

楼主:
这个厉害了,开模了啊

楼主:
是的,这个是使用了gopro和hdmi转接板后的延迟

楼主:
全系统上电测试,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厉害了,开模了啊

不不,打印

楼主:
已经完工~~~撒花完结

网友:
开模了啊!有出售外壳吗?

网友B:
这个太强了,看着已经达到商业化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强了,看着已经达到商业化水准。

过奖了,自己瞎捣鼓拼起来的东西,离商业化还差很远

网友:
大佬,我来顶你了

网友C:
楼主大哥,想问问你发射部分也用的AC56吗?我用树莓派zero W接AC56,提示找不到网卡,接收端正常,发射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哥,想问问你发射部分也用的AC56吗?我用树莓派zero W接AC56,提示找不到网卡,接收端正常,发射端不 ...

固件问题,需要使用EZ的固件1.6RC6,详情见下面链接: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3154168-EZ-Wifibroadcast-RTL8812-RTL8814-support-thread/page9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问题,需要使用EZ的固件1.6RC6,详情见下面链接: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 ...

感谢~~~,下载太慢,回家试试,下载需要几十个小时。

网友:
坐等下载,我也准备照楼主的做一个。

网友D:
“对比aomway的10.1寸ips屏显示器,我选的显示屏亮度650,对比度800:1,分辨率1920*1200。参数可以说非常棒了,实际效果也很棒,我前前后后买这屏好几块了。”

求推荐,求PM地址!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aomway的10.1寸ips屏显示器,我选的显示屏亮度650,对比度800:1,分辨率1920*1200。参数可以说非常 ...

屏幕型号是VVX10F011B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屏幕型号是VVX10F011B00

看你那个屏的外壳似乎质感不错,我在TB上看的那些外壳都好LO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那个屏的外壳似乎质感不错,我在TB上看的那些外壳都好LOW……

外壳基本都一样的,我打磨了一下喷了层哑光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基本都一样的,我打磨了一下喷了层哑光漆

牛逼!

太厉害了

网友E:
楼主想请教一下,我的网卡AC56通过USB插在板子上一切正常,但是把USB公母插座拆下之后,用4根电线焊接代替后却出现启动一会之后会灭灯的状况(排除接线的问题),然后把USB公母坐焊接回去又正常了,使用USB延长线也是正常的,就是单独拆掉USB用4根线接不行(一开始怀疑电线粗细电流不够,但是粗细纯铜线换了都是这个状况,启动一会就灭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请教一下,我的网卡AC56通过USB插在板子上一切正常,但是把USB公母插座拆下之后,用4根电线焊接代替 ...

线序正确吗?顺序是5v、D-、D+、GND。

网友D:
我也正在做这个东西,AC56网卡的USB头子去掉了,焊线,能否给个高清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在做这个东西,AC56网卡的USB头子去掉了,焊线,能否给个高清图看看

明天吧,给你发一下

网友(2020-04-10):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墙贴流明

网友F:
V59的驱动板插U盘可以录像吗?还是看sd卡里的。。。

网友G:
这个图传是用的那个?感觉界面很好看 固件那些能发下吗 或者项目链接 谢谢

网友H:
真不错!

水贴纸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V59的驱动板插U盘可以录像吗?还是看sd卡里的。。。

v59那个usb口只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传是用的那个?感觉界面很好看 固件那些能发下吗 或者项目链接 谢谢

用的open hd,固件是1124的版本,论坛有人已经发了图传的说明,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

水贴纸是怎么做的?

水贴纸是淘宝找人做的,几十块

网友:
不这么方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