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控

楼主(2019-12-13):
大神们我新手,我想问飞直机遥控的阻尼是松点好还是紧一点好

网友:
不松不紧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原厂不要动就可以,习惯就好

网友A:
哈哈,合适就好。老听老鸟这么说,刚学时也是一头雾水,后来多少知道其实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合适就好。老听老鸟这么说,刚学时也是一头雾水,后来多少知道其实差不多就行了。

老鸟

网友:
主要还是适合自己的手感。。

网友:
你自己觉得顺手就好

网友B:
刚入门可以紧一些,主要是靠陀螺仪,主动修正次数比较少。熟练后修正多了就要越松越好。

网友C:
这个主要看自己习惯了,每个人不一样。按理说稍紧一点可以避免摇杆回中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看自己习惯了,每个人不一样。按理说稍紧一点可以避免摇杆回中不彻底。

我是刚刚学飞

网友:
越松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门可以紧一些,主要是靠陀螺仪,主动修正次数比较少。熟练后修正多了就要越松越好。

赞一个,字数

网友:
新手偏紧一点好。太松的话可能会因为紧张或者手劲大,找不到中立点。

网友D:
把时间花在,飞模拟器上吧。。。回头 你会体会到。 现阶段跟摇杆松紧没一点毛关系。。 。。 飞不稳。是你手不熟。飞不好。是你花的时间不够。定不住是你练习的心不稳。。 。。。

网友:
油门顺滑很重要,我个人的标准是在保证遥控器竖直站立时油门摇杆推到顶不会自己掉下来的前提下越松越好。

网友:
紧一点有感觉

网友:
起先紧一点,后面就慢慢松了,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时间花在,飞模拟器上吧。。。回头 你会体会到。 现阶段跟摇杆松紧没一点毛关系。。 。。 飞不稳。是你手 ...

一言点破,惭愧啊就是飞不好也不稳

网友:
剛學飛的就緊一點比較好,

那控制轉左轉右的時候,沒那麼易影響到油門,(美國手,左搖杆控制油門及轉左轉右)

网友:
初学紧 高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