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配素油

楼主(2019-12-13):
最近听大家说自配有比较经济,腰包不够,想买分析纯甲醇和蓖麻油自配,但是在网上找不到链接,要么找到的就是很贵的甲醇,就好心人链接,谢谢

网友A:
朋友配的20:1用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配的20:1用的挺好

嗯好的,请问把你那个发个购买链接吗,谢谢

网友:
分析纯的当然贵,我们自配油料用工业甲醇,只是要带比重计现场测比重,含水超标的不能用.萞麻油也可用工业级的,只是配完油要过滤.

网友B:
飞的多的话有成本优势,一年就飞4桶就没必要了,去化工店买工业甲醇,蓖麻油买医用的,现场勾兑一点点,含水超标的会起白色沉淀,不起沉淀的话就可以,比例15比1至25比1我都搞过,都能用,但是蓖麻油多一点多一点动力就起不来,我个人以前飞三叶和雷虎是19比1,车模是25比1,另外只能两冲用,四冲会严重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多的话有成本优势,一年就飞4桶就没必要了,去化工店买工业甲醇,蓖麻油买医用的,现场勾兑一点点,含 ...

好的,十分感谢,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购买渠道,请问你有购买方式发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找根筷子,底端缠些保险丝,放进自己配好的95%甲醇5%水溶液中,在筷子液面位置画上标记,去买工业甲醇时,这筷子就是比重计,把筷子投入待买甲醇中,若标记线在液面以上,说明含水量超过5%,不宜购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购买渠道,请问你有购买方式发一下吗,谢谢啦

蓖麻油可以淘宝,那个大把,工业甲醇我们都是南昌本地买,化工店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请问把你那个发个购买链接吗,谢谢

都在本地化工商店买的没有链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本地化工商店买的没有链接哟

好的好的,谢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磨合和磨合之后的比例大致都是多少不伤引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蓖麻油可以淘宝,那个大把,工业甲醇我们都是南昌本地买,化工店有

谢谢感谢

网友:
我配的都是1:4-1:5。
飞机用、车用。
上1:10可以用,但容易润滑不足过热、拉缸。
工业甲醇本地周边乡村化工厂产品,城里化工店买。6元/公斤。
工业蓖麻油也在同一化工店购买。23元/公斤。
过滤环节在加油时,抽油管头部装一个气动铸铜过滤嘴即可。

网友:
我也依稀记得当年配素油。
买一个容量5公斤的桶,抽4公斤甲醇,再买一玻璃瓶蓖麻油(好像是500ML)。
算下来就在1:8左右,蓖麻油比例少了机匣磨损要严重些。

网友:
自己配的不暴力  甲醇蓖麻油化工店就有卖

网友:
有些航模比赛场合规定必须用大会供应的1比4标准燃料.

网友:
买99.9的甲醇,配点蓖麻油1:4的比例!当地化工店都有
来自微站

网友(2020-07-26):
阿里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