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C3D接的舵机卡顿

楼主(2019-12-13):
使用CC3D作为漂移车的陀螺仪,以固定翼V尾方式连接2个数字舵机,舵机的型号是 亚拓515M。

按以下的设置后,当车身有方向偏移时,CC3D自动控制前轮舵机转向,舵机此时转动非常顺畅。
Controller type: OpenPilot CopterControl 3D
Vehicle type: Fixed wing
Vehicle sub type: Unknown
Input type: Futaba S.Bus
Speed Controller (ESC) type: Standard ESC (50 Hz)
Servo type: Digital Servos (333 Hz)

故障现象:当使用遥控器转向时,舵机的转动有明显的卡顿感,或是说有极短的停顿感。
前轮的转向就好像一格格的走,一次大约转动3-5度(大概估计的)。
这样在地上跑三五分钟后,舵机明显偏热。
前轮的转向机构硬件很顺滑无阻碍。

向各位请教,这会是什么故障导致的呢?

尝试的解决方法:
1,修改CC3D对舵机的类型,从数字改为模拟,即50Hz。停顿感更为严重。

2,数字舵机的333hz,改为其他如300、400等其他可供选择的,未解决问题。

3,将舵机接回接收机,使用遥控器控制,舵机及转向机构转动非常顺滑。

4,使用接收机供电,而不是CC3D,未能解决。

5,使用外置电源,而不是接收机,依然未能解决。

6,清除配置、重刷固件等等无数回,均未能解决。